CPLD菜鸟的问题: 能用EPM3032实现发出I2C指令吗?

楼主(2013-04-24):
现在考虑用EPM3032实现一些简单的命令:
1) 发出十几组I2C指令
2)实现一个D触发器和一个373锁存器

功能2的实现肯定没有问题,I2C指令的话,EPM3032只有32个宏单元,资源够吗?

这么考虑的原因是打算用一个CPLD替代一个MCU和74LS74与74LS373.

网友:
我估计I2C应该不够 你要是弄个有ROM或者FLASH的 估计可以 只做一个I2C的模板 数据直接内部读

楼主:
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不用实现完整的I2C逻辑,只要能发出命令和地址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好像有用48个宏单元实现完整的I2C逻辑的。
我不会CPLD,就是突然有这个想法,先来请教大侠的。

网友:
做rom肯定不行啦,单独发指令应该够的

网友:
应该可以找个IP综合下,看完整的IIC状态机需要多少个宏单元

楼主:
Lattice 一个简化的I2C Master用来64个宏单元
我需要的就是用指定速率,比如400Kbps,发十几组命令,也不用读取任何数据。
32个宏单元 应该够用的。

网友:
猜测,够呛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