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的最小无故障间隔时间是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2013-04-24):
电源模块的最小无故障间隔时间是怎么测出来的?比如,某个模块时间是200000小时,大约是不间断使用22年。我看这生产模块的公司存在也没有22年,他是怎么测出来的,难道是算出来的?

网友:
是在极端条件下测试再换算过来的

网友:
需要先有一个置信度(如99%,95%,90%等),在试验台(室)里以一个预置的条件循环工作一定的时间,根据与元器件老化、故障等不满足预订参数,来计算出来的,有一套概率计算公式

网友:
EEPROM还说能保存100年呢。。不都是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