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分析卡尔曼函数

楼主(2013-04-24):
最近在研究MPU6050,在网上找的卡尔曼程序,但是带入得到的角度和角速度值不正确。我自己的理解输入参数angle_m是加速度测得的角度位置,gyro_m是陀螺仪测得的角速度。
输出angle是矫正后的角度位置,angle_dot是矫正后的角速度。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希望大侠能讲解一下!

//*
//-------------------------------------------------------
//Kalman滤波,8MHz的处理时间约1.8ms;
//-------------------------------------------------------
float angle, angle_dot;                 //外部需要引用的变量
//-------------------------------------------------------
float Q_angle=0.001, Q_gyro=0.003, R_angle=0.5, dt=0.006;
                        //注意:dt的取值为kalman滤波器采样时间;
float P[2][2] = {
                                                        { 1, 0 },
                                                        { 0, 1 }
                                                };

float Pdot[4] ={0,0,0,0};

const char C_0 = 1;

float q_bias, angle_err, PCt_0, PCt_1, E, K_0, K_1, t_0, t_1;
//-------------------------------------------------------

void Kalman_Filter(float angle_m,float gyro_m)                        //gyro_m:gyro_measure
{
        angle+=(gyro_m-q_bias) * dt;//先验估计

        Pdot[0]=Q_angle - P[0][1] - P[1][0];// Pk-'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的微分
        Pdot[1]=- P[1][1];
        Pdot[2]=- P[1][1];
        Pdot[3]=Q_gyro;

        P[0][0] += Pdot[0] * dt;// Pk-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微分的积分 =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0][1] += Pdot[1] * dt;
        P[1][0] += Pdot[2] * dt;
        P[1][1] += Pdot[3] * dt;

        angle_err = angle_m - angle;//zk-先验估计

        PCt_0 = C_0 * P[0][0];
        PCt_1 = C_0 * P[1][0];

        E = R_angle + C_0 * PCt_0;

        K_0 = PCt_0 / E;//Kk
        K_1 = PCt_1 / E;

        t_0 = PCt_0;
        t_1 = C_0 * P[0][1];

        P[0][0] -= K_0 * t_0;//后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0][1] -= K_0 * t_1;
        P[1][0] -= K_1 * t_0;
        P[1][1] -= K_1 * t_1;

        angle        += K_0 * angle_err;//后验估计
        q_bias        += K_1 * angle_err;//后验估计
        angle_dot = gyro_m-q_bias;//输出值(后验估计)的微分 = 角速度
}

楼主:
用过的人帮帮忙啊!

网友A:
我现在也在琢磨这个程序怎么回事,一头雾水。楼主现在理解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在琢磨这个程序怎么回事,一头雾水。楼主现在理解的怎么样了?

没有使用这个函数,使用MPU6050内部DMP解决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使用这个函数,使用MPU6050内部DMP解决问题的。

你做的是多大的四轴?
DMP我只是听说过,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是多大的四轴?
DMP我只是听说过,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啊。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6678135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33988&page=1#pid6678135

C++?
Arduino?
都完全不懂啊。
楼主能否分享下移植好的c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在琢磨这个程序怎么回事,一头雾水。楼主现在理解的怎么样了?

怎么琢磨,拿本书,看懂原理,就能看懂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
Arduino?
都完全不懂啊。

留个邮箱,可以发给你。

网友B:
这个好像是PPZ上面带的那个简化版的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PPZ上面带的那个简化版的程序吧。

可以问下,他程序里的 R和Q是固定值,这是导致融合效果不好的重要原因吗?

网友(2013-05-24):
引用 楼主:
留个邮箱,可以发给你。

myr2012@yeah.net
谢谢啦!

网友A:
看了你发给我的project,里面涉及到很多dmp的寄存器,我那个英文datasheet里没有啊,请问楼主有包含dmp这部分的完整版datasheet吗?如果没有的话在dmpInitialize()这个函数里的相关设置要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发给我的project,里面涉及到很多dmp的寄存器,我那个英文datasheet里没有啊,请问楼主有包含dmp这部 ...

那些寄存器,datasheet没有做介绍,你参照程序修改I2C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些寄存器,datasheet没有做介绍,你参照程序修改I2C就行了。

那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单片机再通过IIC把代码写入mpu6050里。那代码是写在了6050的RAM里还是ROM里呢?也就是掉电会不会丢失啊?
如果不丢失的话,我们怎么把6050还原到原来不用dmp的状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单片机再通过IIC把代码写入mpu6050里。那代码是写在了6050的RAM里还是ROM里呢?也就 ...

单片机只是给mpu6050初始化寄存器,掉电后自然恢复初始值,没有RAM或ROM。每次上电都是初始化寄存器,dmp只是MPU6050内部硬件实现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只是给mpu6050初始化寄存器,掉电后自然恢复初始值,没有RAM或ROM。每次上电都是初始化寄存器,dmp ...

懂了
只是看到网上有人说是刷固件,以为像手机刷机一样呢。

网友(2013-07-21):
最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也一直想用DMP,求大侠发一份。996512682@QQ.COM

网友:
知道q_bias是什么不??

网友:
没有具体看算法。。我的理解是 卡尔曼滤波那5条公式可以不用理它  直接代入就行 通过上位机整定参数就能用了。。。。新手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