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ARM板载液晶,带细条纹,偶会有字符出现,何原因?

楼主(2013-04-24):
可能是哪里问题啊?

求原因。谢谢。

网友A:
驱动时序不对?
猜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时序不对?
猜测的

谢谢您的回答,驱动时序完全正常,是板载资源的例程,上午还能看到打出来的信息,但打在屏上的信息不太稳定,按压液晶与载板间的软排线,会让屏幕大部分变蓝色方块。。。。。我现在怀疑是不是与场扫描有关?您注意到了上面的两个电位器了吗?

网友B:
用全黑信号测一下,如果仍然有条纹,那就是驱动IC接触不良
否则就是时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全黑信号测一下,如果仍然有条纹,那就是驱动IC接触不良
否则就是时序问题了 ...

谢谢,明天上全黑信号试试,只能自己折腾了,全黑信号程序还没写过呢。

另外,真不是时序问题,刷的是原装程序,刚开始的时候,能打出完整的液晶信息,后来我动了一下排线,再把排线的金手指刮了刮,就成这样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明天上全黑信号试试,只能自己折腾了,全黑信号程序还没写过呢。

另外,真不是时序问题,刷的是原 ...

很简单的啊,比显示数字字母啥的简单得多
把显示数据全设成0xFF就是全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啊,比显示数字字母啥的简单得多
把显示数据全设成0xFF就是全黑了 ...

好的,我现在就着手做这个实验,另外,我把这屏的软线金 手指用沙纸打了一下,能达到效果没?我是担心氧化现象会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现在就着手做这个实验,另外,我把这屏的软线金 手指用沙纸打了一下,能达到效果没?我是担心氧 ...

用橡皮擦一擦就可以了
铜箔很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橡皮擦一擦就可以了
铜箔很薄的

q q 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这两个电位器有一个像跟电视机一样,调个扫描频率一样。。。。。。

网友B:
0x1F84F09
在上班,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x1F84F09
在上班,抠不了

您看上面的图,能出字,但感觉像接触不良一样,用手摸摸那个软排线接口,屏会变深。然后把字全盖住了,等过一会,它自己又复原了。有时候摸过后,它会复原,再白,一片白。。。。。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是FPC座子的问题!焊接时间长了,某些针变得接触不良!排线插上去后,其实有的点根本没接触上!

网友:
应该是座子和金手指接触不良造成的。换个座子看看。你看看金手指上的压痕是不是压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是FPC座子的问题!焊接时间长了,某些针变得接触不良!排线插上去后,其实有的点根本没接触上! ...

你说的有道理,今天把座子想加焊一下,结果悲剧了,连以前能出的字也看不到了,白屏。

网友C:
出问题的座子加焊的结果就是彻底不能用。我这边生产了几百套这种板子得出的规律!所以只要接触不良,果断拆掉换新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问题的座子加焊的结果就是彻底不能用。我这边生产了几百套这种板子得出的规律!所以只要接触不良,果断拆 ...

你意思是说可能是这座子本身的问题?或者是时间长了后氧化形成污垢导致接触不好了?

网友C:
有些座子焊接过程中损坏了,导致很容易接触不良,或者要插得很紧才能接触好!再有的就是干脆插不紧,这种座子,自己焊接的用用还好!卖给别人,别人不会搞,就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一看就是硬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座子焊接过程中损坏了,导致很容易接触不良,或者要插得很紧才能接触好!再有的就是干脆插不紧,这种座 ...

谢谢,求28P的0.5MM座子下接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求28P的0.5MM座子下接式。

淘宝有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