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SB供电及通讯的数据采集系统电源噪声处理问题!

楼主(2013-04-24):
如题,准备做一个数据采集(温度、压力、电压、电流等)的小东西,电源想用电脑提供的USB的电源,同时用USB和上位机通讯。但是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USB的5V电源噪声。差别很大,大多数USB的5V噪声高达400mV以上峰峰值,高的情况下,高达800多Vpp。这样的话系统如果直接用5V电源做供电的话,AD的跳动肯定达不到要求。不知道各位大师都是如何处理这种方式的供电的?
是加共模还是用DC-DC隔一下?另外据说加共模电感的话会影响系统的USB数据通信。还望各位大侠指点迷经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啊!

网友:
USB的電源電壓4.75V~5.25V都算是正常
USB的電源一般只是用於數字電路供電,
如果用於模擬電源,必須需要做一些處理,對於模擬電路,個人建議不要使用USB電源

楼主:
USB的電源電壓4.75V~5.25V,这个我也知道,设计时也想到了电压容限。说的是噪声是最大能到800mVpp。这个实在是太大了。

网友A:
趁机做个小广告,嘿嘿,看我签名,考虑一下。如果别的办法搞不定,可以用我的电源模块供电

噪声从电源出来之后,就不大容易滤掉,对USB这种,我也没玩过,不敢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趁机做个小广告,嘿嘿,看我签名,考虑一下。如果别的办法搞不定,可以用我的电源模块供电

噪声从电源出来 ...

虽然是纯属做广告!还是感谢你的回复。这中方式我相信应该有好多人在用,应该有很好的可靠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是纯属做广告!还是感谢你的回复。这中方式我相信应该有好多人在用,应该有很好的可靠解决方法。

遇到这样的帖子不做广告未免有点亏得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样的帖子不做广告未免有点亏得慌。。。呵呵

那能说说你的电源模块减小噪声的原理吗?否则即使加了也不是白用?

楼主:
难道是问问题的水平不行?没说到重点?回复的怎么这么少啊!

网友:
电脑上使用基本上市开关电源,处理开关电眼的纹波使用π型滤波电路!

楼主:
是pai型吧?但是不同电脑的主要噪声频率可能不一样的。有没有有实际处理过这方面的高手出来讲解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的電源電壓4.75V~5.25V,这个我也知道,设计时也想到了电压容限。说的是噪声是最大能到800mVpp。这个实 ...

USB電壓信號的紋波要看PC電源的質量了,差的PC主機電源紋波確實比較大
可以考慮使用一級電壓穩壓芯片再加上濾波電路以減少USB電壓的紋波干擾

建議還是使用專門的電源給模擬電路供電,尤其是用於精密測量的模擬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電壓信號的紋波要看PC電源的質量了,差的PC主機電源紋波確實比較大
可以考慮使用一級電壓穩壓芯片再加 ...

很少看到使用繁体字的了,有的字认的都费劲,只能顺着意思顺了。因为有USB的通信。加上功耗不高,感觉专门用电源有点多余了。只是惊讶有的电脑噪声大的离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少看到使用繁体字的了,有的字认的都费劲,只能顺着意思顺了。因为有USB的通信。加上功耗 ...

模擬電路對于電源質量的要求本來就高於數字電路
如果要保證模擬電路的性能,首要考慮的就是電源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擬電路對于電源質量的要求本來就高於數字電路
如果要保證模擬電路的性能,首要考慮的就是電源因素 ...

你说的俺也晓得,所以在这里请假大侠们处理电源噪声的做法。特比是要用5V直接传感器运放供电的话肯定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俺也晓得,所以在这里请假大侠们处理电源噪声的做法。特比是要用5V直接传感器运放供电的话肯定会有 ...

電源穩壓芯片加濾波

网友C:
考虑DC-DC?先升压,然后线性电源降压?没经验,胡乱说,莫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DC-DC?先升压,然后线性电源降压?没经验,胡乱说,莫怪!

确实是一种方法,不过这种方法不如直接使用升降压的DC-DC了。

网友D:
其实你需要的只是个基准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需要的只是个基准源吧

基准源只是一个方面,电压经过LDO,再到基准源的话噪声也不算大,只是有些芯片或传感器的供电必须是5V的就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准源只是一个方面,电压经过LDO,再到基准源的话噪声也不算大,只是有些芯片或传感器的供电必须是5V的就 ...

那就分开供,器件工作电压不同,那没办法。

网友:
其实先要把USB来的电源经过一级LC的滤波,滤除高频纹波(10K频率以上的)。然后再用LDO降压(LDO通常都对高频纹波不起作用,个别超高速,高带宽的LDO除外),滤除低频纹波。
模拟芯片选用3.3V工作电压的。这样就可以了。
用DC-DC供电,一样还是会引入很多噪声的

网友:
这东西应该不是简单的事情, 问专业做电源的吧
以下是我猜的
1)先用共模电感抑制共模干扰, 这东西价格贵,但很有效
2)高频电容滤波
3)元件选择和布线都要非常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