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读取方波电平

楼主(2013-04-24):
      假设用0.5ms的高电平表示1,用0.5ms的低电平表示0,如果在发送方发送0x66,产生方波,在接收方通过解调解出来了这个方波,然后通过单片机去读取这个方波所包含的的信息,求各位推荐一些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红外信号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信号解码~~~~~~~~~~

红外信号解码???不太懂,有专门的解码芯片么??

网友A:
你问的问题
其实质就类似红外信号的解码
一般都是用单片机解码的
有专用的
也有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问题
其实质就类似红外信号的解码
一般都是用单片机解码的

嗯,好的!谢谢罗!!!

网友(2017-04-12):
最近也要做空调红外学习,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