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求教AVR单片机与CC2430如何通信

楼主(2013-04-24):
如题,请教高手如何实现ATmega16单片机与CC2430单片机通信?

根据现有资料,只能想到两种方式:
1.SPI通信方式:根据现有资料,有的连四根线,有的连八根线;搞得十分迷糊,请教高手如何连接

2.USART方式:CC2430                   ATmega16
                      RXD  <-------------------  TXD
                      TXD----------------------->RXD

但是不知道如何编程,请教各位大神指导!!!!!!!1

楼主:
没人来解答么??

网友A:
设置好相同的波特率,数据帧自己定义好;然后用中断来实现接收发送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相同的波特率,数据帧自己定义好;然后用中断来实现接收发送咯!

请问是否有相关的例程,给一个参考;对于新手,感觉实在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