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cs4下载程序成功后不能工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24):
epcs4下载程序成功后不能工作是怎么回事?用jtag下载可以工作,但是下载到epcs里就不能工作了,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pof文件转成jic文件再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f文件转成jic文件再下载.

尝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
详细看看你的FPGA配置特殊管脚的配置正确不正确

网友:
下载完成后要reconfi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生成压缩格式的pof文件,你试试……我以前生成的文件压缩了就不能配置了,不压缩就行…… ...

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