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单片机的未使用引脚

楼主(2013-04-24):
通常我们并不会把所有的单片机的引脚都用完,有时候我们也在同一个产品上分高低配,因此如何对待一些不使用的引脚就成了一个问题。首先我们看一下单片机引脚的结构。

我们可以发现,一般单片机的IO口都是可以配置的。
CMOS器件引脚由N沟道和P沟道场效应管,通常在一个时刻,只有一个管子是开通的,但是,有一个非常短的时间转换期,这两种管子都会部分导通,在一个管子关闭而另一个开启的时候。一个没有端接的输入口可能振荡或在一个中间电平上浮动,导致所有场效应管设备都将在一个微导通的状态,导致了管子的损耗,增加了噪声,并要消耗额外的电源电流。
(Input Only)输入专用管脚

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将每个未使用的引脚拉到VSS或VDD,这是推荐的使用方法
捆绑在一起,并用单个电阻上拉/下拉到VDD或地,节省元件数量和成本,但是这减少了减少的灵活性。

(Input/Output)输入/输出引脚

每个引脚的下拉一个电阻到地(VSS)。
几个引脚连下拉同一个电阻到地(VSS)。
不连接的针脚,软件程序配置IO口为输出口,并将它们设置为输出低。
连接一个电阻到Vss,软件程序配置IO口为输出低。
直接连接到地,软件程序把端口配置成高阻抗输入口,设置寄存器为输出低状态。
     注意这将引发双发失误导致的问题(引脚从输入到输出的变化,输出从低到高状态变化)。

风险在于:

最后,我觉得还是每个电阻接到地比较安全

网友:
出产品时,可以这样考虑。 开发、测试,则无视之

网友:
可以用来添加加密功能?

网友:
外部放置电阻不现实,体积,空间,成本都难满足。该折中的就应该折中,好比你的PCB用纯银的可以降低电阻,但是,没有必要;布线使用3W原则更好,但是也没必要;你所说的管脚状态切换仅仅是一瞬间,切换完了就完了,为了这一点点“缺陷”大张旗鼓的外扩电阻,何必呢?有的FPGA不使用的脚好几百个,怎么处理?

网友:
MCU厂家推荐是没有用的IO口接VCC或者GND。

网友:
类似stm32这种内置上下拉电阻的 可用内置下拉电阻吗?

网友:
MCU内部PP到VDD或者GND就好,或者OD到GND也行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
                          本文摘自电子工程师专辑。  非本人自己所写。但本人仍支持原文观点。

给单片机一个确定的电平状态,既可以增强稳定性,也可以减少单片机本身功耗,这是本人的观点。事实上我也不用上下拉电阻,但不代表用与不用没有任何性能上的差别,有时候一些理论是为了“完美和稳定”而诞生的,但不追求完美也不是错。

另外,本人的这个观点和Microchip商官方文档的描述也大致相同(没有原文细致)。坛友如怀疑本人观点,干脆问一下Microchip怎么想的吧,相信他们比我更专业,回答的更明确。

在此感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
                          本文摘自电子工程师专辑。  非本人自己所写。但本人仍支持原文 ...

楼主能否把Microchip上的官方文档上传下,或者把文档索引号告知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还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得看芯片的datasheet。

之前我们做一个msp430的产品,在进入休眠的时候,还是消耗了比意象中更多的电流(其实也很小,但这个产品的功耗要求达到了变态的地步,所以一点点也得查),最后发现是:
datasheet说,如果没有使用的引脚,要悬空并且设为输出0(低)!最后一试,果然OK!(默认是悬空输入)

我们试过接电阻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还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得看芯片的datasheet。

"不连接的针脚,软件程序配置IO口为输出口,并将它们设置为输出低。" 文章中已经有说明了,请看第三张图。

网友:
这个应该与各厂家MCU的引i

网友:
脚结构有关。但建议用悬空输出0。

网友:
外部接地,假如单片机的关键默认设置为输出,上电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单片机发热,烧掉

网友:
围观各位观点,小弟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