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遇到ATtiny24A内部8M时钟慢的问题么

楼主(2013-04-24):
我用M16(内部时钟8M)点LED闪的速度要比tiny24(内部8M)快很多。。。。

网友A:
我编程的时候去掉了8分频,结果出来还是8分频,不知楼主找出来了没有

网友B(2013-05-24):
如果是用gcc,看makefile文件中的时钟频率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gcc,看makefile文件中的时钟频率是否设置正确

我用ICC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编程的时候去掉了8分频,结果出来还是8分频,不知楼主找出来了没有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