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1 F3 F4 ADC AD口问题

楼主(2013-04-24):
各位亲们,
最近我又详细看了一遍STM32F1 F3 F4的手册,关于AD有如下几个问题,希望能够讨论一下:
1. 在手册AN3364 How to migrate STM32 series中对于F1和F0的AD比较中有说"Same analogic part, but new digital interface",说明F1和F0的AD模拟部分应完全一致,性能也应一样
    对于F1和F4的AD比较中有说"New peripheral (New feature or new architecture)", 在文档AN4228中比较F1和F3时,也用相同的描述。
    且F1和F3的AD都有自校准功能,而F4将这功能取消了。F4的文档中说AD整体误差典型值为2LSB,最大值为5LSB。F3的AD精度应稍比F4的差1~2LSB,可能与它的速度高有关。
    按设计顺序,应该是F1 -> F4 -> F3,F3侧重于数模混合领域,F4将自校准功能取消了后,F3又将其加上。(或者F4会自动校准?应该不会吧,手册里没有,AD特性介绍里也没有)
    所以,这么说来,我能否将F4应用于对AD有比较高需求的应用呢?甚至担心F4的AD性能还比不上F1的。

2. 网上有人说是STM32用PA口的AD会有问题,我网上没搜到相关资料,由于看芯片设计模拟区应在芯片的第一个角落处(PA2处),PA口的AD占了大多数,在这确定一下PA口(或是PA0口)是否真的有这问题,不适于AD转换。

3. 采用100脚封装时,是否需要在VREF+上接基准源?因为有两种选择①接VCC,量程为0~3.3V,优点是量程大,模拟电路的误差也就相应的小。②接2.5V基准源,优点是稳定,但量程减小,模拟电路引入的误差也就相对的大。

4. 芯片内部逻辑是否会对AD口造成影响?比如我PB口既有AD输入的端,又有通讯或PWM之类的容易产生噪声的端。

5. 我用STM32也有很长时间了,最近只是要用F4做高性能电机控制的产品,所以最近正迷惑在这里了,感觉ST做模拟电路不是很强,同样的运放,就比TI的性能差上一个档次,这是我实测过的。所以正纠结着STM32的AD性能是否能够足够。对于F4系列,10bit+的精度能够保证达到吗?虽然手册上说是可以,但手册上也说是理论值,不是在产品上实测得到的。。尤其是F4的主频更高,势必会对AD造成影响。

忘用过的亲不吝赐教啊!

网友A:
STM32的AD不靠谱,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建议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AD不靠谱,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建议不用

主要是用这款相对于DSP的开发速度较快,10bit+的精度靠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用这款相对于DSP的开发速度较快,10bit+的精度靠谱吗?

也就是8-10位这样吧,dsp处理能力也不咋地,用好不容易。

网友B:
我发现我继承的AD设计方法和论坛主流的不太一样...
对我来说2 3 4不是问题...
对于1来说...F3没用过...F4要比F1好用...
对于5来说...12位精度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得牺牲采样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我继承的AD设计方法和论坛主流的不太一样...
对我来说2 3 4不是问题...
对于1来说...F3没用过...F4要 ...

现在打算配合F4内部的3个AD转换器做过采样,隔段时间再来说一下具体效果

楼主(2013-08-03):
如前,前段时间揪心与STM32的AD问题,现已测试完静态的AD精度,项目是PMSM Sensorless变频器,芯片选用STM32F405/7,AD获得方法为三路AD并行采样,AD时钟36M,采样保持时间15Cycle,采样频率(PWM更新频率)20kHz,对三次采样值求平均,其静态的精度可以达到10~11位,较容易实现0.1%精度,通过二阶数字滤波(Fstop 4k,70Hz相移1.2度)后,精度接近11位,也就是大多数时间只有±1LSB的变化。通过初始的零位补偿,可获得高性能控制需要的性能。

接下来需要对STM32的抗干扰能力进行测试,如果通过,那就万事大吉。

本想采用TI或NXP的备用方案,谁知这两家着实让人揪心。TI的CM4太乱,而且资料不多。NXP的AD精度让人揪心。

备用方案或许会采用飞思卡尔CM4系列。

STM32-40度到+105度温度范围好像还没出货

网友:
F3 那AD采样速度没几个能比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