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28346开发设计

楼主(2013-04-24):
我们在用TI 2000系列DSP时,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RAM中调试好的程序但下载到FLASH中却不好使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程序在FLASH中运行速度要低于在RAM中运行速度,我们通过TI的文档可以得知,28系列DSP的FLASH运行速度为90 - 95 MIPS at 150 MHz ,80 - 85 MIPS at 100 MHz ,65 - 70 MIPS at   80 MHz ,50 - 55 MIPS at   60 MHz, 37 - 39 MIPS at   40 MHz 。这就给我们开发带来了一些麻烦,我们有些需要快速运行的程序,需要自己修改CMD文件,使之上电后将这些程序Copy到ram中运行,这对于初学者来说有一定难度的。即使会操作CMD文件了,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内部RAM太小了,对于即使是现在相对高档的28335,它的ram也只有34Kword的大小,对于代码量大的情况,他还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所以我现在向大家推荐一款TI的最新28系列DSP,tms320c28346,这个芯片的主频达到300MHz,内部RAM达到516KB即258Kword。这对于运行一般代码量的程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样他就不存在调试好使,下载不好使的情况了。它在RAM中调试好的程序,BOOT后还是在RAM中运行,而且C28346的运行速度比F28335快1倍(都在内部RAM中运行,如果换成F28335在FLASH 中运行程序,就是快好几倍的问题了),它虽然没有AD,但我们知道其他芯片的内部AD精度都不算高,我们还是要自己外扩AD的,所以这点劣势可以忽略的,还有就是由于它没有内部FLASH,它的程序存储问题也挺麻烦的,这就限制了一些人的开发。本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开发了它的外部FLASH烧写程序,我会在下面将其开源的。闲话少说,先上原理图和PCB图。今天先到这哈,烧写程序在我实验室电脑里,明天继续

来自 2楼

楼主:
第一上图,不会啊

网友(2013-07-10):
这芯片新出的?价格好不?

网友:
有兴趣,请继续

网友A:
300MHz,够给力啊,,这下要甩STM32F4几条街了吧

网友:
先mark,正准备从28335转到28346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MHz,够给力啊,,这下要甩STM32F4几条街了吧

别的不说,光价格,就甩F4好几条街了,估计180左右·以前买了2个28346芯片还在手里,落灰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
如果讲性能,还是玩AT的A5 吧,ATSAMA5D31 价格它的3分之一,性能它的2倍以上~
TB上的 TMS320C28346 DSP核心板,尽然卖900多!搞的我都想做2个核心板,赚点零用钱了·

网友:
有兴趣,关注一下

网友B(2014-03-10):
楼主搞得如何了?
我现在卡在下载程序到NORFLASH中,我发现SDFLASH中

地址是A1-A19,不知道为什么
而连接的是我是A0-A18`

网友:
用开发板,是ST的NORLASH,他们配套的小程序可以写入
我自己用的AT的norflash ,失败了· 第二次被ATMEL的FLASH吭了·

网友(2014-07-24):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正在从28335转到28346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得如何了?
我现在卡在下载程序到NORFLASH中,我发现SDFLASH中

您好!我现在也在设计28346的板子,打算搞个FLASH。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boot rom时需要占用XA12——XA15,但是FLASH的地址需要XA0——XA15,这样是否矛盾,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现在也在设计28346的板子,打算搞个FLASH。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boot rom时需要占用XA12——XA15 ...

按照官方的原理图连就可以了。

网友:
貌似这货没法加密啊,还有多少钱一片啊?

网友(2014-08-29):
引用 网友B:
按照官方的原理图连就可以了。

官方的原理图我在TI官网没找到,您有吗?有的话能否发一份给我看看,694887361@qq.com,谢谢!

网友(2014-10-07):
请问PCB使用AD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现在也在设计28346的板子,打算搞个FLASH。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boot rom时需要占用XA12——XA15 ...

忙着毕业,好久没看这的帖子了。那个不受影响。直接配置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忙着毕业,好久没看这的帖子了。那个不受影响。直接配置就行。

好的,谢谢!

网友(2014-11-16):
楼主还有pcb空板不?求一块,谢谢

网友:
这个其实可以通用到其他单片机上去

网友D(2015-09-22):
准备从2812转过来,谢谢楼主分享。ppa2001大侠:ATSAMA5D31做通用处理器,C28346做电机控制比它要好很多吧?

网友:
这个芯片在ram里面跑的性能有多少mips@300m,楼主知道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备从2812转过来,谢谢楼主分享。ppa2001大侠:ATSAMA5D31做通用处理器,C28346做电机控制比它要好很多吧 ...

ti2000系列的dsp没你想的那么强,arm的运算性能也没你想的那么弱,你的结论放在5~6年前是正确的,现在两者在做电机控制方面也差不多。

网友(2023-09-29):
您好,您的这个28346的资料能不能分享一下,pumenghuiyong@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