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3251

楼主(2013-04-25):
大家有没有用过ADM3251E隔离串口芯片。最近用这个,使用了内部的DC-DC(供电电压为5V),芯片会有些发热。
这样能长时间使用吗?这是正常现象吗?求大神帮助,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芯片很贵的吧?     你接的是232还是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很贵的吧?     你接的是232还是485?

用的232,虽然发热,但目前看来,没有什么问题。谢了。

网友(2013-05-25):
引用 楼主:
用的232,虽然发热,但目前看来,没有什么问题。谢了。

我用过段时间,没有发热现象啊

网友:
发热正常放心用

网友(2014-12-24):
板上画铺大面积铜箔,做散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