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过DHT21(AM2301)的大侠请过来看看

楼主(2013-04-25):
现在用STC10F08XE读取DHT21温湿度,正常显示温湿度,在环境温度没变化的情况下,温度有波动比如显示19度,偶尔出来18.7度,18.3度,大部分时间是稳定显示,偶尔跳出来一个误差大点的数,用过的大侠请说说正常吗,我用的18B20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以前用过DHT11,出现了跳动一两度的情况,当时时序检查半天,后面觉得是DHT11本身性能不行,毕竟太便宜了,DHT21应该要强不少,你看看手册找找精度。

楼主:
精度是正负0.5度,那差不多是正常的应该DHT21的问题

楼主:
还有因为DHT21必须延时1.7秒以上采集间隔才能正常,一般键盘处理,显示是不是大家都放在 时间中断中处理了

网友(2014-09-06):
DHT21返回的40BIT数据里边的温度16bit怎样换算成十进制数的,哥们可以告诉一下不

网友:
高位*256+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