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ds12c887时钟芯片设置两组闹钟?

楼主(2013-04-25):
如何用
ds12c887设置两组闹钟?????急急急?????

网友A:
将最近的一次报警时间放在芯片内,其它报警时间放在CPU中,要多少有多少。

网友B:
用两组变量存储闹钟数据,在设置一个标志位,早一点的那组闹钟时间到了,标志一下,把第二组闹钟时间写进闹钟寄存器。试试看吧。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组变量存储闹钟数据,在设置一个标志位,早一点的那组闹钟时间到了,标志一下,把第二组闹钟时间写进闹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最近的一次报警时间放在芯片内,其它报警时间放在CPU中,要多少有多少。 ...

嗯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