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吐槽鬼扯的HUAWEI MG323短信问题!

楼主(2013-04-25):
昨天又有客户反映购买的短信设备发不出短信,强烈不满。于是根据发货记录,发现是属于换用HUAWEI MG323模块的产品了。
通过对日志文件的分析,发现了问题,使用PDU方式发送短信,只能发送69个字符,70个字符就会报错。

今天特地做了对比测试,用PDU方式发送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
一共70个字符。GTM900C模块表现如下:

表现一切正常。

而用MG323-B模块发送同样内容的短信:

直接报错,且不带错误号(够鬼扯吧!),但是将发送字符数改为69个字符,一切就OK了。

MG323在短信上面就是坨屎!再不要扯什么平台问题了,如果这个STE的平台真的不行,干嘛还要腆着脸去用它?

现在到底是修改SDK还是换模块,纠结啊!

网友A:
不懂,看起来是模块缺陷。。。

请教大师,我在玩西门子C60,AT指令只能发PDU短信
设置AT+CMGF=1 返回ERROR:500
不知能解决么?

网友:
换模块,找华为退货!

网友B:
晕,MG323和323B还有这区别,原本以为只是封装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看起来是模块缺陷。。。

请教大师,我在玩西门子C60,AT指令只能发PDU短信

西门子C60是手机啊,手机能开放AT接口已经不错了,没法要求他们再去如何完善指令集。如果不能支持,将就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MG323和323B还有这区别,原本以为只是封装不一样……

没有拿MG323测试,但是根据华为提供的固件,应该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门子C60是手机啊,手机能开放AT接口已经不错了,没法要求他们再去如何完善指令集。如果不能支持,将就 ...

是的,也是玩玩。谢谢了。

网友:
华为的东西感觉不太好使,就像我这个买了半年的华为手机,最近老是头疼,怀疑是被手机辐射的。

网友(2013-06-24):
新消息,问了代理商,mg323-b的以前版本确实有这问题,pdu格式短信最长长度有154bytes的限制,如果改用国内格式号码,可以实现70个字符的发送。不过我手上有块mg323-a的开发板好象是可以发送70个字符的国际编码方式的。我现在改用国内格式,在mg323-b上用applecat的测试用例,长度是154.可以正确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