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这样接行吗?

楼主(2013-04-25):
四位数码管,采用PB口和PA口直连,不用限流电阻,用程序扫描动态显示,可以不?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建议这么接

网友:
段位加限流,驱动的时候位选用灌电流设置

网友:
四个三极管也只有几毛钱

网友:
可以这样接,只是亮的段数不一样的时候亮度会不均,建议在段驱动串电阻

网友:
可以用,但是单片机会发热

网友:
限流电阻在那里,直接驱动,驱动能力够不够啊,基本没有这么干的,买个仪表,拆了看看别人怎么接的。

网友:
共阴数码管,加段选限流,位选端口无其它灌入驱动可以

网友:
IO口的驱动能力,有点费劲吧

网友:
可以这么接,亮度也有办法做到匀均,但是我有点担心如果停振了会不会过流

网友A:
可以这样接的,我这样接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接的,我这样接过,

停振后会不会特别亮

网友:
数据位串个330欧电阻就行。

网友:
这样的接法理论上可以,实际效果不咋样。

网友:
只要cpu的IO 拉电流够强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停振后会不会特别亮

是的,特别的亮, 我只是这样玩了一下,有几分钟时间,元件都没有坏,

楼主:
这样子可以了吧!

网友C:
r1,r2,r3等470欧太小了,十倍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r2,r3等470欧太小了,十倍差不多

470欧电流大概在10mA,应该就可以了。那就把电阻全改成330欧!

网友:
电流通过三极管放大,放大倍数就算50,1个毫安的基极电流即可,太大浪费,增加CPU负担,

网友:
我也这么试过,不过好像亮度上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停振后会不会特别亮

如果别的口有用途应该不亮的吧,我这样写过程序,数码管很暗

网友D:
对付数码管扫描电路,单片机IO驱动能力是不够的,用IO也多,加三极管驱动电路还麻烦,不如用专门的数码管驱动电路,如国产的TM1618之类的,也不贵。

网友:
把所有段接限流电阻再到VCC,四个公共端接IO用拉电流驱动,可以省掉三极管。IO的拉电流一般都有20MA以上。

网友:
估计数码管很暗吧!还是要加三极管驱动,加了驱动后估计你电源的三端稳压芯片会发热,可能需要加赛热片!此评论只是经验想法,请根据实际情况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付数码管扫描电路,单片机IO驱动能力是不够的,用IO也多,加三极管驱动电路还麻烦,不如用专门的数码管驱 ...

说的也对!如果用几个电阻、几个三极管,加起来,还不如用一个TM1618或TM1636,亮度好,价格说不定还便宜!谢谢!

网友:
可以这么做的,不过不建议这么做。
电流的话用三极管缓冲下,电流需要增加限流电阻。电阻不必太大

网友:
俺从来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应该可以但是很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