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电子血压计因袖带漏气不能测量了,该怎么办?

楼主(2013-04-25):
如题,我的一个松下的电子血压计漏气了,不能测量了。那个袖带有一个接血压计主机的充气机的,还有一个是接里边的压力传感器.就是说这个袖带有两个口子。现在在TAOBAO上看到有那种手动充气用的袖带,现在不考虑能不能连接好,就是从原理上买一个能不能让血压计好用呢?

网友A:
找点什么东西补一下不行吗?感觉补一下更省钱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点什么东西补一下不行吗?感觉补一下更省钱的吧?

我用AB胶粘了一下,没有补好。用手摁着测量会出来结果。我现在就是想去买一个,问问大家会不会正常工作。

网友B:
买一个可以用,不过要注意气管内径,此外袖带不同会带来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可以用,不过要注意气管内径,此外袖带不同会带来误差的。

气管的内径是因为是怕连接不容易吧?这个问题先不考虑。
但现在的主机是有两个管子,一个接充气,另一个接测压传感器。而我在淘宝上看到袖带有只有一个进气口的。
我以前拆过一个血压计,里边有一个连接器,可以接好几个管子,有充气泵的、测压传感器的、电磁阀的等。
所以现在我用这个连接器用来来连接主机的这两个管子和淘宝上的那种袖带应该可以正常工作吧?(那个拆下来的连接器不用的口先堵上。)
充气管和测量气压的管子都接在连接器那边应该不影响测量吧?

网友:
树脂糊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气管的内径是因为是怕连接不容易吧?这个问题先不考虑。
但现在的主机是有两个管子,一个接充气,另一个 ...

水银血压计的袖带就是两个气管的 ,换袖带会影响血压测量结果。原来实验过误差基本都在允差范围 。极限点会超,如比较低的血压最爱超。不过比较低的血压是婴幼儿血压测才会用。家用血压没看到能测婴幼儿血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银血压计的袖带就是两个气管的 ,换袖带会影响血压测量结果。原来实验过误差基本都在允差范围 。极限点 ...

我把现在坏得袖带拆开来,看到一个洞,我打算找胶给粘一下,但是我用AB胶好像粘不了,我再找找其他的。实在不行我去换个袖带,既然你都说误差不会那么大。

网友C:
换原装袖带   非原装的口多的把口给系上就不漏气了

  如果是示波发测量血压的电子血压计的话换袖带能有什么影响呢~ 坐等大神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原装袖带   非原装的口多的把口给系上就不漏气了

  如果是示波发测量血压的电子血压计的话换袖带 ...

挺老的血压计,还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好像,等哪天拍几张图上来给大家看看,我现在在试图粘好漏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