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的电源设计,大家有用固态电容的吗?

楼主(2013-04-25):
一般开关电源芯片后面需要加个 大点的电容,现在一般会选用点解电容,也有钽电容的,但钽电容一般耐冲击性能比较低,考虑应该可以用固态电容,但看到固态电容的  等效电阻比较小 ,是否合适用在开关电源芯片后面?

网友:
性能和成本要综合考虑。

网友:
价高基本不用。。。。。

楼主:
如何 不考虑价格因素,只为延长板子寿命,
固态电容的性能(等效的内电阻、电感、电容 数值等参数) 是否 能完全代替 电解电容(也不考虑耐压)?

网友A:
嘿嘿。固态电容我喜欢~
同等条件下,纹波小。寿命高..

网友B:
开关电源还是不要用钽电容的好。容易挂。。可以找找三洋的固态电容看。低ESR

网友:
固态电容还是很不错的。不过现在发现用一个大容量的贴片电解加几个陶瓷电容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还是不要用钽电容的好。容易挂。。可以找找三洋的固态电容看。低ESR

哦,但我看到 钽电容的  耐压等级 比较低,出现干扰,如感应电压(雷电感应)是不是容易被击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但我看到 钽电容的  耐压等级 比较低,出现干扰,如感应电压(雷电感应)是不是容易被击穿? ...

三洋固态电容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洋固态电容资料

学习了 谢谢

网友(2013-12-27):
引用 网友A:
嘿嘿。固态电容我喜欢~
同等条件下,纹波小。寿命高..

+

网友:
有钱就上,没啥不可以代替的,性能不够也可以理解为你钱没有花到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就看个人喜好了。呵呵

网友:
diy用过,产品没用过。以前用过华硕一款全固态主板,当时adi顶级的声卡芯片,输出电容也用的固态,声音那个渣啊。换了个电解,立马好了,记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