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基础知识普及

楼主(2013-04-25):
        有的时候看到淘宝上的3D打印机销售记录,还有看到一些人对3D打印机的一些评论,真的觉得挺白的。以大多数国内的思想,选择机器当然是第一看价钱,然后当然是打印质量也就是精度什么的,针对这些淘宝上的店家自然是有他们的销售策略,首先降低成本,能使用国产的零件或者说便宜的零件能够替换的就尽量使用便宜的,然后其实这些3D打印机大多数都是基于开源硬件的,所有的程序以及加工图纸都是能够在GitHub下载到的,只要搜索能力强的肯定不成问题,那么有的店家就比较坑了,直接那这些文件,直接找他们手头上能够找到的最便宜的加工商,找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组装机器,然后堂而皇之的在淘宝上卖,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机器的打印质量是靠什么保证的,他们的这些机器跟原设计有什么改进的地方,他们在淘宝上放的一些列的图片显示他们的机器打印出来的模型质量有多好,一些列的打印参数有多好多好,不知道大家到底有没有亲身体验这些实际的机器是不是真的打印有那么好。
        说实话,现在国内市场上的桌面级别的3D打印机一万块钱以内的,大部分都是很不稳定的,起码说刚买回来的机器可能工作的好好的,但是使用一周时间机器就可能出现各种问题,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为什么提出这么多不满呢?因为说实话我就是一个开发3D打印机的工程师,对国内的机器甚至对国外的,了解的不能说很多,但是起码的比不清楚3D打印机这个行业的爱好者多很多很多,看到淘宝上的广告说他们的打印质量有多好多好,速度有多快多快,其实希望大家千万不要相信,我深知国内人都喜欢买便宜的,看一下广告就觉得挺不错的,就买了,那么到最后一大堆问题出现,又不知道怎么解决,找店家人家又待理不理的,而且国内的3D打印机社群技术性的论坛不怎么完善,就傻了。
        其实呢,广泛的3D打印机爱好者也不用特别不乐观,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一些建议:第一,同一个模型给不同种类不同结构的3D打印机打印,打印的质量或者参数肯定是不一样的,一般需要打印质量精细点的通常设置层高为0.1mm,如果需要更精细的可以设置成0.05mm,几乎就不怎么看得出表面的一层一层的纹路了,当然这么细的吐丝打印时间肯定短不了,本身3D打印这技术就是需要等很久的,像十二生肖电影里面的那种事太夸张不过了。如果设置成0.2mm的层高,打印质量就当然没那么好了,但是也是可以接受的,比如时常打印一些结构件,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第二就是打印速度了,这点其实跟前面讲的息息相关,3D打印现在桌面级别的通常是采用热熔堆积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将塑料先融化然后挤压,经过一个零点几毫米的喷口挤出,按照电脑设计好的轨迹运动,最后成型,好的打印机呢,可以在高速运行当中仍然打印出很高的质量,然后吐丝很均匀。专业的打印机呢,其实区别也并不是太大的,他们的软件做的很好,很完善,其实他们机器运行的很慢的,但是他们能够保证吐丝特别的匀称,固然打印质量就很好了。那么国内的大多数打印机都还不是很完善,存在着很多用户所不知道的问题,比如说如果参数用户设置错了,喷头就经常容易堵或者说材料倒流,严重的是挤出机构损坏,而且说实话修机器真的很麻烦的,而且修不好反而坏的更严重!!!然后就是其实很多3D打印机都是将步进电机安装在运动的滑块上面的,所有的重量都增加到上面,相信有一点物理常识的人都知道运动物体的质量越大,惯性也就越大,想让它高速运动几乎是很难的,这也就是市面上的机器很大的不同之处,也是主流打印机的区别之一。这也就是意味着商家可以使用很低的速度打印出来的质量当然会很不错的啦,反正淘宝上面的只不过是几张作品的图片,有没有说多少时间打完的。。。即使是录制了一个打印视频,其实也真的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没接触过3D打印机的人根本就对这些速度没概念,什么标称200mm/s,甚至更高的,根本就一点概念没有,这只有亲身体会了3D打印并且有了一定概念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做速度。在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市面上的3D打印机一般都标称一般最高速120mm/s,还有的机器200mm/s,其实都是不怎么可靠的,一般工作在这些速度上的机器都相当不稳定,经常容易出问题,但是说实话3D打印机我自己使用的速度400mm/s也不是没上过,但是这对打印机相当之考验的,得做很多改动而且需要很深厚的打印机参数设置的经验还包括模型设计什么的,总之不是每一台机子都能搞定的,但是呢一般商家建议的120mm/s,还是有一点负责任的,因为他们也不想出问题,120的确是他们的比较高的速度了。
      http://www.dfrobot.com.cn/commun ... mdisplay&fid=58   这是一个不错的网站,有几篇不错的技术性文章的,我这里只不过希望对这方面蠢蠢欲动的爱好者一定要选好机器,买错了机器真的损失挺大的!!!   希望大家有什么建议可以提出来。。。

网友:
对3D打印一直不是很懂,谢谢了。

网友:
楼主讲的很好,多谢了

网友A:
将挤出机和热喷头分离应该对提高速度会有很大帮助,那个挤出机重量实在是不小啊。
我现在比较纳闷的是挤出时候 粘流态的塑料是否能准确的停止流出,我知道现在大部分的FDM的3D打印机才用塑料丝往回倒退一小段距离的方式防止溢出,但是这种方式是否足够可靠?   是否能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呢??
另外 现在X宝上的 3D打印机的相关配件都比较贵   就那么个铜的喷头居然好几十块钱 跟抢钱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挤出机和热喷头分离应该对提高速度会有很大帮助,那个挤出机重量实在是不小啊。
我现在比较纳闷的是挤出 ...

看来你也玩3D打印机有段时间了吗,你说的回缩这个的确是有帮助,但是完全清楚几乎是不可能,我自己也做过无数的测试,不同材料,不同速度,不同的喷嘴内部,很多因素的,但是市面上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打印平面的一个角落增加一个擦喷头的装置,程序里面控制一定时间或者一定的条件跑过去清理一下然后再继续打印!

淘宝上打印机的零件也不会很贵啊,可能你没细心找啦!哈哈   我自己就买过一个17块的0.3mm喷嘴,用下来还行,其实还是要耐心找!!!哈哈

我自己呢,经常在这个网站上面发关于3D打印机技术的帖子的:http://www.dfrobot.com.cn/commun ... mdisplay&fid=58  有空来逛下!!!

楼主:
公司最近为了我们3D打印机的研发,从美国买回来的3D SYSTEM 的CubeX,我玩了两天了,整个一个渣!!!!!!!!!打印质量又差,速度又慢,最快只有30mm/s,淘宝上的价格大概在两万五以上,而且材料还必须使用原装的,有盒装的,但是我拆开了发现他负责检测是否有料盘插入的原理居然是坑爹的短路,刚拆箱时还以为挺高级的有个电机输料呢!!!但是玩了两天发现真心渣!!!而且电路呢,主控芯片PIC32,然后六个步进电机驱动,其中三个是XYZ,另外三个是挤出步进电机的驱动!!!!!!!反正如果有人准备买3D SYSTEM这家“大公司”的机器,我强烈的反对~~~买了肯定后悔~~~~~细节太多了,我这里也不详细地一一介绍了,反正很多地方都相当的渣,甚至不如国内的2500的机器。。。   但是这里也不得不说一些人家的可学之处,就是人家软件做了很多的工作,挺多东西毕竟是最的很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也玩3D打印机有段时间了吗,你说的回缩这个的确是有帮助,但是完全清楚几乎是不可能,我自己也做过 ...

   那个网站 我去过了     估计是您自己刚刚新建的网站吧,看里面帖子内容还不是很充实,不过里面您发的几个帖子很不错,经过实践的东西才有说服力。
不过我感觉现在那网站内容还很不充实,建议有空去外国开源网站搜索点相关资料,然后给大家介绍下各种方案优劣和相关资料下载地址之类的  估计效果会不错
另外偷偷告诉楼主个秘密   其实我现在还没玩过3D 打印机     现在是一大三学生,学院倒是有快速原型机,但是不知道买回来扔在哪个角落了,问老师结果得到的答复不是说他们也不知道就是说没地方放。。。。。╮(╯▽╰)╭
我最近也想自己造个 3D 打印机  所以一直在看相关资料     因为是穷学生,实在没多少生活费所以得先多看点资料才敢下手做   不知道您是否做过3D 打印机 ?  嘿嘿,到时候遇到不明白的还得请教大牛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网站 我去过了     估计是您自己刚刚新建的网站吧,看里面帖子内容还不是很充实,不过里 ...

哈哈。。。。我也刚毕业一年,那个网站是我们公司的,可能在国内不是很出名,但是我们主要是做国外生意的!。。。。。里面帖子也自然是这样,国内市场还没那么好,知名度也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有实力,这是必须的!!!我也为在这里工作而自豪~~~建议呢  自己别搞打印机,建议先买一台三千左右的机器,然后熟练了了解了,自己可以打印一些零件装打印机,这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哦!!!

网友:
前段时间看到那个3D打印手枪。。

网友A(2013-05-25):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刚毕业一年,那个网站是我们公司的,可能在国内不是很出名,但是我们主要是做国外生意的 ...

三千块 就是我半年的生活费了  。。。。实在消费不起
自己做的一个好处是可以以比赛名义找老师报销点经费     就是现在时间紧张,还想着下学期复习考研,不知道能否完成这个东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千块 就是我半年的生活费了  。。。。实在消费不起
自己做的一个好处是可以以比赛名义找老师 ...

呵呵,那倒是的,我大学的时候也花了好多学校的钱,哈哈   但是毕竟花着别人的钱不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刚毕业一年,那个网站是我们公司的,可能在国内不是很出名,但是我们主要是做国外生意的 ...

看兄弟比较有经验

请x宝推荐个机器。
初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兄弟比较有经验

同求推荐个入门级别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兄弟比较有经验

推荐给你我们公司自己的机器,说实话挺贵的,估计你也不会选,但是说实话可能我们DFRobot的机器(6899),刚买回来不会用的初学者肯定会出些问题的,但是一旦掌握了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的,而且我自己也有写很多升级的文章的。。。。话说到这里如果比较介意钱的话,就买闪铸的机器吧(四五千),但是也正如我之前写的,给随便玩玩的人,是合适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能上咱们阿莫论坛的人这点要求是太低了,说实话它软件里面的设置很死的,打印东西当然可以,但是高级使用的入口全部封死!!!。。。。。。。。。所以看个人了吧!

网友:
最近也想 做3D打印机     打算先看看国外的开源项目

网友:
Mark一个,手机不能收藏帖子,回去慢慢看

网友C(2014-01-01):
ultimaker 2, Euro 1.895, This is the one which will take all for speed and cost.
https://www.ultimaker.com/products/ultimaker-2

网友(2014-06-28):
求交流 我的QQ1443903659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ltimaker 2, Euro 1.895, This is the one which will take all for speed and cost.
https://www.ultimak ...

你做ultimaker2代机器吗?

网友C:
>你做ultimaker2代机器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网站 我去过了     估计是您自己刚刚新建的网站吧,看里面帖子内容还不是很充实,不过里 ...

亲 我们做3D打印机主板硬件 可以提供实习机会  在深圳  有兴趣可以联系我哦 Q1443903659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做ultimaker2代机器吗?

不做,我们是自己研发3D打印机,你看看这个吧~
http://www.dfrobot.com.cn/commun ... tid=2526&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做ultimaker2代机器吗?
?

不做,我们是自己研发3D打印机,你看看这个吧~
http://www.dfrobot.com.cn/commun ... tid=2526&extra=

网友E(2016-04-26):
关注,国内很多都是参考或者copy国外开源的东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国内很多都是参考或者copy国外开源的东西的吧。

恩恩,可以这么说,然后自己改改成了自己的机器,我们的这个二代机器不然,完全都是自己研发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恩,可以这么说,然后自己改改成了自己的机器,我们的这个二代机器不然,完全都是自己研发的 ...

你们是机器本身是自己研发的。那那个切片软件呢,也是自己研发还是用别人的

楼主(2016-05-26):
引用 网友E:
你们是机器本身是自己研发的。那那个切片软件呢,也是自己研发还是用别人的 ...

切片软件是开源的。。。。我们这个自己没做。

网友:
多谢lz分享,学习了,能分享些更加专业的知识就更好了~

网友F(2016-09-23):
我们公司前年买了台MakerBot的,目前看来质量还是很不错的,也可能是用的次数不多,打印的东西也很简单

楼主(2016-10-26):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前年买了台MakerBot的,目前看来质量还是很不错的,也可能是用的次数不多,打印的东西也很简单 ...

Makerbot 的机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