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没有没角度累计误差

楼主(2013-04-25):
我们要做一个镜子,要求它在水平和垂直状态,切换。我想用舵机给它切换。,但我们总工说角度累计误差,我没用过多少舵机!我觉得应该没有吧!
用过的大神说一下!

楼主:
顶啊~~~~
在线等

网友:
舵机就是有减速箱的有刷电机,这个肯定是有累计误差的。因此需要使用位置传感器每一圈清除一次累积误差。或者采用步进电机,这个是不带有累计误差的。

网友:
角度累计误差肯定有的,但是三线舵机怎么测量角度累计误差?难道在外面再接测量设备?

网友A:
没有累计角度误差,只是有误差。舵机是一个微型的伺服系统,严格说来误差只存在你给的信号的误差。
但是舵机在稳定的时候是有一个死区的零点在里边,所以会有一点误差。
这个误差不会累计。

楼主:
大神到度没有没,如果用一个倾角传感器来测量会好一点不!这样就是闭环控制了

网友:
”舵机没有积累误差“
虽然这句话本质上是错误的,但你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舵机自己闭环了

网友:
舵机是用电位器测量旋转角度来反馈控制电机的,不会有累计误差的。

网友:
舵机原理是靠压差的,所以角度会有误差,但是误差没有累计

楼主:
小弟明白了。谢谢大师们的解答

网友(2014-08-19):
mark一下,舵机原理

网友:
舵机有死区,有误差,但没累计的。

网友:
舵机只能来玩具吧,你这个还是不要用舵机吧,步进或者旋转气缸吧

网友:
Concept of accumulate error is not exist for servo, cause servo gets position signal form potentiometer ,we consider it as absolute location

网友(2014-11-12):
各位大神,舵机转过的角度精确吗?

网友:
舵机是电位器计算角度的,数字舵机的误差很小,而且不会累计。要用数字舵机,很多模拟舵机有抖舵的现象

网友:
大胡子说得对,可以步进电机。

网友(2014-12-17):
正要调试舵机,先看下!

网友(2015-08-09):
这个你要看镜子多大,镜子太大就不建议用舵机了,另外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也不建议用步进电机,舵机的误差很小,没有累计误差,因为舵机的闭环是绝对位置,直接用电位器测的角度,如果舵机还有累计误差的话那根本不可能用在航模上,大型大功率同时又兼具高精度高速度舵机是很贵的,所以如果镜子很大就不建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累计角度误差,只是有误差。舵机是一个微型的伺服系统,严格说来误差只存在你给的信号的误差。
但是舵 ...

不会累计就好了,不然我有得麻烦了

网友:
舵机就是角度传感器,不是积分出来的。所以没有累积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