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稳定的串转并芯片(74HC595除外)

楼主(2013-04-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595是带使能的,还会误动作?

网友:
不用买,自己用MCU写一个就行了。

网友:
74HC163..................

网友:
同意2楼,有输出使能。是你没用吧

网友:
觉得楼主的问题很奇怪,595挺好用的啊

网友:
CD4094,74XX4094

网友:
74LS164 我这用的很多。

网友:
再就是 i2c转 IO口的。NXP有 。那个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串并转换。

网友:
误动作,是不是你的595输出接了三极管驱动继电器。而你的三级管是NPN的。所以只要用NPN的三极管做控制的地方,一般都会有这种问题。对于一般MCU输出也是,管脚上电默认是高电平。所以一般接PNP的管子好一点。用低电平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能是没加

CD4094,不过使能端要控制

网友:
自己问题非要怪芯片,我现在一项目用74HC595+ULN2003做输出,驱动电磁伐,14路,和74HC165做输入,读取气缸传感器,光耦隔离8*4路,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楼主应该请教595该怎么用!

网友:
怎么不用使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