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data 申明

楼主(2013-04-25):
如:unsigned char data variable1;
unsigned char variable2;
这个两个默认都是存在data 中吗

网友A:
第一个会是在data,第二个,取决于你设置的内存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会是在data,第二个,取决于你设置的内存模式。

嗯,有道理!

网友:
第二个取决于你使用的RAM的多少,如果使用RAM很少编译器会优化,第二个变量也就存在在data中了,如果data空间不够就依次往idata,xdata中放。

网友:
第二種定義方式取決於KeilC的存儲器模式(SmaIl/Compact/Large)設置和優化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