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12864的LCD

楼主(2013-04-25):
找了好久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请大家帮忙找找看

尺寸 93*70
视角:12:00方向(市场上好多都是6:00的,或者引脚在上方)
控制芯片:KS0108(无字库)
间距:第20管脚与固定孔距离为11.5mm

谢谢大家

网友A:
视角没多大关系吧,弄个支架调整一下即可!

网友B:
这款可以吗?视角也挺宽的。虽然是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角没多大关系吧,弄个支架调整一下即可!

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可以吗?视角也挺宽的。虽然是6:00

推荐的这个不好

除了是12864

其他的任何都没有满足使用要求  不好

网友C:
2.8-3.0-3.2-3.5寸  16:9  TFT。。。和12864价格类似,甚至便宜   效果秒杀12864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3.0-3.2-3.5寸  16:9  TFT。。。和12864价格类似,甚至便宜   效果秒杀12864 ...

项目周期比较紧 使用12864能快速出产品

网友:
没字库,超级不好。

网友:
还要视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