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wc飞控刷了海盗3轴的方向舵机抖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3-04-25):
请教兄弟们 我买了这个飞控 刷了海盗3轴 固件用apm地面站链接, 起飞其他都很好 就是后面的方向舵机 会滋滋的响 一会就发烫 还烧了2个舵机了 金属舵机 和塑料舵机都会出现这个毛病 方向舵机感觉不灵活 飞起来的也会左右晃动 我想是不是舵机频率设置不对 但是也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麻烦兄弟们了

网友:
舵机速度是多少啊?先设置200hz看看。。。

楼主:
没有地方设置 后来换了9克舵机 就好了 不过按理固件里面应该可以设置模拟舵机和数字舵机的参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