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测距进度

楼主(2013-04-25):
毕业设计是激光测距,买了三个dayou的激光测距仪,拆开后,进行了研究。
目前进度:
1, 成功试用单片机读取激光测距仪的测量数据并通过串口输出。
2.  想仿造一个,基本的硬件搭了一个,测试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混频信号输出不是很好,这样精度很低。

今天比较悲催,两个好的测距仪都被我量信号的时候量坏了管子,换上自己的管子以后,发现测量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大多数时候不准。
在激光发射的那个地方,貌似是个偏振,我调好了激光装上以后激光亮度很低,将那个发射窗口旋转90度以后就特别亮,不知道有谁了解这一块?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管子,这两个激光测距仪算是废了。

补充:
研究的是相位测距
难点:
1. 调制信号的产生:需要产生两路相差1KHz信号的频率,这两路信号大约在60MHz,目前使用DDS产生,问题是耗电大,电路复杂。
2. 混频:将两路信号混频产生1Khz的参考信号,目前问题是没有合适的混频芯片使用,只能使用其他频段的混频芯片,效果不好。
3. 激光调制电路:怎么样将信号调制到激光器上面。

网友A:
hello

楼主,有没有原理图,参考一下,

哦,还要问一下你, 你的那个是相位的,还是脉冲的呀,?
脉冲的我做过,相位的,搞是没有做过, 能不参考一下你的那个原理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llo

楼主,有没有原理图,参考一下,

暂时问题比较多,等我调好了再公开吧,否则误人子弟。
呵呵

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商量,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在做,没人商量,特别苦B

网友B:
动了激光管 发射、接收光路都跑了吧,自己好像很难调返厂吧

网友:
激光测距,不是那么好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了激光管 发射、接收光路都跑了吧,自己好像很难调返厂吧

今天返厂了

网友:
想问下楼主,激光器和探测器的外壳是在哪里做的?

网友C:
DAYOU 老型号是用PLL的 现在新款用DDS了么?

网友D:
楼主,你用的是啥型号,精度如何,给个大概的价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YOU 老型号是用PLL的 现在新款用DDS了么?

老型号没看出来用什么芯片,您有相关资料么?
现在的字是抹掉的,也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的是啥型号,精度如何,给个大概的价格,谢谢

目前用AD9850,稳定度还可以,就是耗电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用AD9850,稳定度还可以,就是耗电太大。

网友:
后面的进度呢?

网友:
比较有兴趣

网友E:
表示感兴趣
之前买过一台dayou的激光测距,拆了之后拍了几张照片就闲置了
照片已经传到论坛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示感兴趣
之前买过一台dayou的激光测距,拆了之后拍了几张照片就闲置了
照片已经传到论坛里面了 ...

不瞒你说,我都拆了3个大友测距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瞒你说,我都拆了3个大友测距仪了

里面的测距模块哪里有得卖知道吗?没想过自己DIV测距部分,只想用模块读到距离信息即可。google上搜到几个感觉太贵了

网友:
激光测距进度,做到什么地步了

网友(2013-05-31):
关注ing,期待早日成功

楼主:
目前进度:激光管点亮,20MHz信号调制上去了,可以混频出1KHz信号。APD高压电路基本可以使用。接收通路正在调试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进度:激光管点亮,20MHz信号调制上去了,可以混频出1KHz信号。APD高压电路基本可以使用。接收通路正在 ...

现在调试好了吧

网友F:
看来要提醒售后注意了,动过烙铁的就不带免费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要提醒售后注意了,动过烙铁的就不带免费修了。

你是来卧底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要提醒售后注意了,动过烙铁的就不带免费修了。

返厂那个是没动过烙铁的,你们维修过的,动过烙铁了,再坏了难道就不给修了么?

网友:
电路调好了没,能发个图学习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llo

楼主,有没有原理图,参考一下,

你好,你做过激光脉冲测距吗,想请教你几个问题,能加一下我的QQ吗  1806377583

网友:
楼主做得怎么样了?曾经做过一段时间激光测距仪,可以一起交流下啊。

网友(2013-07-16):
图也没有,好吧,瞎子摸象。

网友(2013-10-17):
楼主做的怎么样,能分享一下原理么

网友:
我现在也在搞激光测距那部分,但都没找到那种高精度的

网友(2019-08-23):
请问 楼主有没有玩过三角激光测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的是啥型号,精度如何,给个大概的价格,谢谢

你好 请问有没有 用过三角激光测距

网友:
你好 请问有没有搞过三角激光测距

网友G:
请问 有在搞激光测距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 有在搞激光测距吗

三角测距现在都烂大街了,三角法的激光雷达也就100多块,现在还要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三角测距现在都烂大街了,三角法的激光雷达也就100多块,现在还要搞啊

就是想玩玩 但光斑定位算法 对我来说难   望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2020-12-02):
引用 楼主:
你是来卧底的么?

大神你好,7年过去了,想必也是一方巨佬了,我现在和您7年前做一样的事情,由于不是电子专业,但需要设计,很是苦恼,想知道您最后做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