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真均方根值?和均方根值的区别?

楼主(2013-04-25):
请问什么是真均方根值?和均方根值的区别?

网友:
真?商家炒作吧;
教科书的定义只有有效值;
有效值简单解释就是均方根值;不存在真假的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有的仪器的均方根值是通过最大值算出来的而不是积分平均得来的假均方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有的仪器的均方根值是通过最大值算出来的而不是积分平均得来的假均方根值? ...

低档万用表的均方根是通过电压平均值当作正弦波换算出来的。只因为双积分ad天生就是响应平均值的。
严格的均方根电路应该是电压平方的平均值再开方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说的是有效值和真有效值。一般的有效值针对的好像是稳定频率的正弦波而言,由于校准时使用的是正弦波,对其他波形测量会有较大误差。真有效值好像是任何波形的都行,包括方波和三角波等,据说精度比较高

网友:
Vrms通常我们叫有效值,但实际上RMS是ROOT-MEAN-SQURE的首字母,直接过来就是根-均-方,看起来有点熟?
是的,就是均方根值。

综上,有效值就是均方根值。

网友:
你问的真均方根就是true-RMS,其实大家平时看到true-rms都是指真有效值。

总之,有效值就是均方根值。真有效值就是真均方根值。

网友:
均方根就是有效值。
真假的算法我前面已经说了。
还有一些老的表,特别是指针表,内部做法是简单的整流滤波,这个时候它响应的接近于峰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