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R0C002属于哪个族?用HEW选CPU family怎么选呢

楼主(2013-04-25):
瑞萨单片机有没有专门的烧写软件?像STC单片机的STC_ISP_V483烧写软件一样
本人刚接触瑞萨单片机,求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属于R5C系列的,但是官网上没找到相关具体介绍
cn.renesas.com/products/mpumcu/r5c/flash/r5r0c00/index.jsp

网友:
应该是R8C系列.

楼主:
找到了,CPU series:  R8C/Tiny
CPU Group : 2B

还是不知道怎么烧写

网友:
用E8A仿真器下载

网友(2013-06-15):
我们有专用的烧录工具,可脱机一键烧录。 QQ:44499500

网友:
找到了,CPU series:  R8C/Tiny
CPU Group : 2B

不是2B,是1B.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