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乍到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4-2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avr/io.h>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limits.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HC_595_SRCLR       0x08 //PORTB.3    10
#define   HC_595_SER         0x04 //PORTB.2    14  数据传送
#define   HC_595_SRCLk       0x02 //PORTB.1    11
#define   HC_595_RCLK        0x01 //POTRB.0    12

#define   HC_595_OE          0x80 //PORTC.7    13
/*
               0X01

楼主: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avr/io.h>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limits.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HC_595_SRCLR       0x08 //PORTB.3    10
#define   HC_595_SER         0x04 //PORTB.2    14  数据传送
#define   HC_595_SRCLk       0x02 //PORTB.1    11
#define   HC_595_RCLK        0x01 //POTRB.0    12

#define   HC_595_OE          0x80 //PORTC.7    13
/*
               0X01
                           ____
           0x20   |    | 0x02
                          |    |
        0x40   ____
              |    |
            0x10  |    | 0x04
                       ____

                          0x08

*/
uchar ge,shi,bai,qian,shu,shu1;
void wei();

void hc595_out(unsigned char out_data);

const unsigned char Data[]={0x06,0x5B,0x4F,0x66,0x6D,0xFD,0x07,0xFF,0x67};//,0x66,             //0,1,2,3,4
                                 //0x6D,0x7D,0x07,0x7F,0x6F,             //5,6,7,8,9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SIGNAL(SIG_OVERFLOWO)
{
  TCNT0 = 0X06;
  shu++;
  if(shu==125)
  {
   shu=0;
   shu1++;
  }
   if(shu1==10000)
    {
         shu1=0;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row_i ,row_p;//
  TCCR0 = 0X06;
  TCNT0 = 0X06;
  TIMSK = 0X01;
  SREG|=0X80;

  DDRB=0xff;
  PORTB=0xf8;
  DDRC=0x80;
  PORTC &=~ 0x80;
  PORTB |= 0xf0;
  PORTB&=~HC_595_SRCLk;
  PORTB&=~HC_595_RCLK;

  while(1)
   {

                void wei();

                //for(row_i=0;row_i<4;row_i++)
                //{
                    //row_p++;
                    //if(row_p>=9) row_p=0;
                        _delay_ms(6);
                        PORTB &=~0XF0;
                        PORTB |= 1<<4;
                        hc595_out(Data[ge]);
                        _delay_ms(6);
                        PORTB &=~0XF0;
                        PORTB |= 1<<5;

                        hc595_out(Data[shi]);
                        _delay_ms(6);
                        PORTB &=~0XF0;
                        PORTB |= 1<<6;
                        hc595_out(Data[bai]);
                        _delay_ms(6);
                        PORTB &=~0XF0;
                        PORTB |= 1<<7;
                        hc595_out(Data[qian]);

                //}

        }
}
void hc595_out(unsigned char data)
{
        uchar  i,j;
        j=0x80;
        for(i=0;i<8;i++)
        {
                //PORTB=(0xf8&Data[p]);
                if((data&j)>0)
                {
                        PORTB |= HC_595_SER;

                }
                else
                {
                        PORTB &=~ HC_595_SER;
                }

                asm("nop");
                j=j>>1;
                asm("nop");

                PORTB |=  HC_595_SRCLk;

                asm("nop");

                PORTB &=~ HC_595_SRCLk;
        }
        PORTB |=  HC_595_RCLK;
        asm("nop");
        asm("nop");
        PORTB &=~ HC_595_RCLK;
}

  void wei()
   {

    ge = shu1%10;
    shi = shu1%100/10;
    bai = shu1%1000/100;
    qian = shu1/1000;
   }

楼主:
哪里不对啊   大仙们指点

楼主:
小弟刚刚开始学习

网友A:
做的什么,看不懂。。

楼主:
驱动数码管显示0-99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什么,看不懂。。

数码管显示0-9999

网友:
这不是百度知道  参见“提问的艺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管显示0-9999

格式好乱,定时器,然后自加显示,就可以了吧

网友:
现在没用avr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