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算法问题

楼主(2013-04-25):
mpu6050已经连接上stc89c52,lcd上面显示的x,y,z三轴的速度和加速度数据,现在不知道怎么提取这六个数据,并且对这六个进行处理可以使之平衡?还想问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把这六个数据转移到其他的单片机去?希望可以给一个比较详细的解答,是新手,多多关照~~

网友A: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刻苦学习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刻苦学习半年

可不可以直接用现成的程序,这个应该都是开源的吧?我用stc89c52芯片的。。那后面的那个问题你能帮我解答一下吗,就是把x,y,z三轴的六个数据转移的其他单片机??

网友:
我也在想同样的事,

网友B:
换平台吧,52搞不定后续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平台吧,52搞不定后续的处理

怎么说,52是处理速度不够?

网友:
你想用这个52充当什么角色呢,主控速度肯定不够,协处理没有必要,好一点的主控用硬iic读并分析数据只需很小的时间。最好换32位平台,这样处理浮点数稍微轻松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刻苦学习半年

想问一下大侠,那六个数据该怎么处理呢,是通过一定的算法计算出X、Y、Z轴的加速度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大侠,那六个数据该怎么处理呢,是通过一定的算法计算出X、Y、Z轴的加速度吗 ...

是的,查看捷联惯导心得的帖子。看你处理后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平衡小车用51还是可以的。飞行器的话处理速度不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查看捷联惯导心得的帖子。看你处理后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平衡小车用51还是可以的。飞行器的话处理 ...

想用来测量小鼠的运动路径,主控用43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用来测量小鼠的运动路径,主控用430

用6050是得不到运动轨迹的哦。虽然加速度积分得到速度,再积分就得到路程。但是积分误差过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6050是得不到运动轨迹的哦。虽然加速度积分得到速度,再积分就得到路程。但是积分误差过大。 ...

主要是想测量路程,,我们当时考虑过积分后误差大这一问题,现在摆在面前的有两种方案,另一种是用摄像头,但是摄像头用起来麻烦,我们现在阶段做不了,
所以我们暂定用加速度传感器试一下。不知楼主是否有好的建议测量运动路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想测量路程,,我们当时考虑过积分后误差大这一问题,现在摆在面前的有两种方案,另一种是用摄像头 ...

小老鼠啊,那很难啊。机器视觉视频识别比较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刻苦学习半年

不是吧。。。

网友:
程序员网 有源码  你自己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