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tisim仿真的模拟地和数字地竟然是短路连接的

楼主(2013-04-25):
用multisim仿真春风的电源,发现一只出错,开始以为自己没理解,经过研究发现理解了之后还是不对,突然怀疑是不是软件内部把模拟地和数字地给共地了,经过简单测试果然如此。
如图所示。
所以同志们不要用multisim内部的模拟地和数字地了。哎我的一天时间啊。

网友A:
我只能为你默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为你默哀。

唉  郁闷啊。

网友B:
楼主理解错了,坐等大牛来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解错了,坐等大牛来解释。

哪错了? 指导下被

网友C:
楼主图的左边符号是电源符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的左边符号是电源符号吧!

数字GND~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GND~

哦 那是我看错了 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LZ你把左边那个NET改成AGND试试

网友D:
更改Net之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改Net之后的效果。。。

是不是~唉  昨天让我郁闷死了,

网友:
这个还是等大牛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唉  昨天让我郁闷死了,

AGND适合模拟信号,仿真精度高,速度慢。
DGND适合逻辑信号,仿真速度快。
同时出现二者时,二者是等电势的。

网友:
又是一个“竟然”!
耸人听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