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ax485 收发自动使能电路图

楼主(2013-04-25):
max485 通讯需要使能接受或者发送,但我的主机不能自动使能收发段,刚在淘宝看到一个能自动使能的模块  ,目测是某种门电路,望哪位大侠能给点帮助  指点下我 最好能说明原理  或者给个电路原理图
实在不行我只能做成俩路   一路接收  一路发送

网友A:
一路接收  一路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路接收  一路发送

长距离通讯OK吗

网友:
记得周立功的485资料上有电路,用的三极管,网上查一下就是

网友B(2015-03-18):
引用 网友A:
一路接收  一路发送

求教DI一直接地,数据是如何发送出去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教DI一直接地,数据是如何发送出去的呢?

低电平不说了,因为接地,没问题
高电平其实是切换到了接收状态,此时靠485总线上的上拉和下拉电阻保证总线数据是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电平不说了,因为接地,没问题
高电平其实是切换到了接收状态,此时靠485总线上的上拉和下拉电阻保证总 ...

原来是这样哇,刚想了半天都没想出来原理,看LS说这样设计好像会不太稳定吧,据说波特率的高低完全取决于485总线上的上下拉电阻值,我觉得还是把DI接到TX上会比较靠谱!~

网友:
尝试过这种电路,消耗电源比较厉害。
最好使用隔离方式的,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
完全没那么复杂

网友(2015-06-12):
刚发现MAX13487有自动转换收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