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在低温下能控制的加热方法?

楼主(2013-04-26):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个设计。主芯片功耗比较大,然后公司有要求高低温测试要在-40℃到55摄氏度。
    高温已经想了办法了,就是把主芯片放背面,通过导热垫跟底板碰牢,来进行散热。
    低温的时候,小弟用了个5W的大的水泥电阻,在低温的时候,通过控制来给这个水泥电阻通电,从而加热主芯片区域的PCB板来达到提升温度,以免主芯片由于低温而挂死。
但这个低温的办法我觉得不是太好。不知道各位大大侠有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多谢了!

网友:
-40℃时芯片也是可以工作的,以前做过低温试验,使用的是AVR的芯片,芯片在低温情况下工作正常,个人感觉无需对芯片进行加热。
我感觉你应该关注低温对PCB板上电阻和电容的影响,低温会导致电解电容容量降低,有可能会造成电源的波动,从而影响芯片的工作。

具体情况还是根据自身的设计进行低温试验,监控PCB板的工作状态,从而找出解决方案。

楼主:
我这边除了AVR,还有别的主芯片的。

网友:
半导体恒温控制,
前提是你的电源足够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