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2 ep2c35 上面的sdram型号?

楼主(2013-04-26):
请教论坛各位大大:

请问一下de2 ep2c35 上面的sdram(SDRAM 1Mx16x4)型号是什么?

另外,如果我用de2的源代码(sdram_controller_2port)去驱动K4S281632F(16MB)那么源代码
sdram_params.h里面的参数应该怎么改:

// Address Space Parameters

`define ROWSTART        8
`define ROWSIZE         12
`define COLSTART        0
`define COLSIZE         8
`define BANKSTART       20
`define BANKSIZE        2

// Address and Data Bus Sizes

`define  ASIZE           23      // total address width of the SDRAM
`define  DSIZE           16      // Width of data bus to SDRAMS

//parameter        INIT_PER        =        100;                //        For Simulation

//        Controller Parameter
////////////        133 MHz        ///////////////
/*
parameter        INIT_PER        =        32000;
parameter        REF_PER                =        1536;
parameter        SC_CL                =        3;
parameter        SC_RCD                =        3;
parameter        SC_RRD                =        7;
parameter        SC_PM                =        1;
parameter        SC_BL                =        1;
*/
///////////////////////////////////////
////////////        100 MHz        ///////////////
parameter        INIT_PER        =        24000;
parameter        REF_PER                =        1024;
parameter        SC_CL                =        3;
parameter        SC_RCD                =        3;
parameter        SC_RRD                =        7;
parameter        SC_PM                =        1;
parameter        SC_BL                =        1;
///////////////////////////////////////
////////////        50 MHz        ///////////////
/*
parameter        INIT_PER        =        12000;
parameter        REF_PER                =        512;
parameter        SC_CL                =        3;
parameter        SC_RCD                =        3;
parameter        SC_RRD                =        7;
parameter        SC_PM                =        1;
parameter        SC_BL                =        1;
*/
///////////////////////////////////////

//        SDRAM Parameter
parameter        SDR_BL                =        (SC_PM == 1)?        3'b111        :
                                                        (SC_BL == 1)?        3'b000        :
                                                        (SC_BL == 2)?        3'b001        :
                                                        (SC_BL == 4)?        3'b010        :
                                                                                        3'b011        ;
parameter        SDR_BT                =        1'b0;        //        Sequential
                                                        //        1'b1:        //        Interteave
parameter        SDR_CL                =        (SC_CL == 2)?        3'b10:
                                                                                        3'b11;

望做过的大侠指教小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