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示波器,选低端泰克,还是普源2系列?

楼主(2013-04-26):
某宝上泰克TDS1012C大概6K,而普源DS2102也才7K多,但有网上评测,普源2系列性能直追几万的泰克,请坛友们给点建议。

网友:
如果测试牵扯到触发一些列的 还是推荐泰克的

网友A:
还是普源吧,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普源吧,性价比高!

谢谢回复,国产的性价比确实高,就是害怕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觉得低端的示波器国产的足矣。

网友:
看你对产品的要求了……

与Fluke17B相同方案的万用表连100rmb都不到,问题是

一台Fluke拿在手上你知道它不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一台国产的你用起来都不知道啥时候会坏掉

网友:
进口货吧,我觉得如果是买一两千块的,只有国产或者二手进口货,国产还是很值得考虑的,其它情况就不要考虑国产货了。

网友:
2系列的的确还行。

网友:
如果是买一两千块的,只有国产或者二手进口货,国产还是很值得考虑的,其它情况就不要考虑国产货了。

网友:
看同事买了一个4通道的普源,100M,6K多,蛮合算的

网友B:
反正我不相信国产的能出啥精品,示波器用泰克TDS2012B,万用表用17B。

网友C:
个人看法,国产所谓“性价比高”,不是性能与价格的比,而是配置与价格相比比较高,实际上性能并不见得好。前两天一个帖子说,普源的旋钮,旋转快了就不灵,很多跟帖说同样问题的。而我的安捷伦,旋钮转得快,要调的东西会一下跨越更大范围,用于快速走过一大段。
个人觉得,国产的主要功能也能实现,但是细节上缺乏精雕细琢,而且据此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合理的推测 ---- 测试不足,质量堪忧。当然这是相对进口的,也不是每个都会坏,只是坏的百分比大几个点罢了。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价格差的比较多,还算值,差的少就不如进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看法,国产所谓“性价比高”,不是性能与价格的比,而是配置与价格相比比较高,实际上性能并不见得好。 ...

本来看论坛上买普源DS1102E的很多,就想着也买一个够用就行,谁知道领导嫌屏太小,价格太低,有点寒酸,但上万的进口的同样偏小,又觉得贵,最后决定买普源2系列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看论坛上买普源DS1102E的很多,就想着也买一个够用就行,谁知道领导嫌屏太小,价格太低,有点寒酸, ...

期待楼主的测评,对普源的 2系列比较感兴趣

网友:
2系列比较好,存储深度够高。但是只有2通道。

4系列很蛋疼,对比同样价格的TEK,普源只能说,硬件上赢了,软件上就是一坨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不相信国产的能出啥精品,示波器用泰克TDS2012B,万用表用17B。

泰克的好用 不相信国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看论坛上买普源DS1102E的很多,就想着也买一个够用就行,谁知道领导嫌屏太小,价格太低,有点寒酸, ...

泰克屏小,安捷伦屏大。双通道100M不到一万就能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看法,国产所谓“性价比高”,不是性能与价格的比,而是配置与价格相比比较高,实际上性能并不见得好。 ...

就这个原因,我想掐死普源的售后。不过泰克dpo2014也有这毛病,让人烦恼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