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EGA设置boot区起始地址

楼主(2013-04-26):
在IAR下开发xmega32d4 bootloader程序,在设置好bootrst后,查看汇编,发现程序还是位于app区,
但是问了别人说还要在修改熔丝位那里去修改复位时boot的起始地址,可是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设置起始地址的地方,手册里说的也是如果设置bootrst后复位向量是指向boot区
就几个fuse选择位,找来找去就没找到设置起始地址的地方

网友:
在FUSE里是有个设置,复位后是进BOOT区还是进APP区的选项

网友:
我以前用Mega系列时是这样的:先用AVR Studio进行配置IC的熔丝位,里面包括bootloader区的大小(一般选2K),起始位置等,然后在写bootloader软件时,不可超过这个区域,写好后烧录进IC,就可以随时通过串口升级软件了。

楼主:
谢谢,我后来改了链接脚本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后来改了链接脚本可以了

什么时链接脚本?

楼主:
就是指定代码位置在哪个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