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大侠说说台湾的MCU的价格和质量方面的情况!

楼主(2013-04-26):
想用,有个案子需要极低价格的MCU,听说台系的比较便宜(不知道质量如何),而且可以自己进行封装,请了解的朋友,给介绍介绍吧。

案子的情况是:一个3V的纽扣供电,带个小LCD,少量的IO即可,2~3个按键。功能比较简单,就是显示温度等数据。

网友A:
  有这类片子,但你要描述一下你的LCD是什么类型的,容量大小,什么封装合适

网友A:
如果光只是显示段式的,一抓一大把,本坛的海尔的OTP片,还有就是另外的高精度的AD的片子也是可以的,也是OTP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类片子,但你要描述一下你的LCD是什么类型的,容量大小,什么封装合适 ...

LCD肯定是段式的了,而且段数不多,大概40段左右;只是需要外接一个智能传感器,配合3个按键,来切换显示测量的数据,测量数据会有加减乘除计算的。也有可能显示电池电压。

海尔的质量如何???

我们想自己买裸片来封装,OTP没用过,一旦程序有问题,整个芯片就全废了吧?。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光只是显示段式的,一抓一大把,本坛的海尔的OTP片,还有就是另外的高精度的AD的片子也是可以的,也是O ...

推荐一下型号啊,谢谢了

网友:
多大量?KK级用掩膜的几毛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CD肯定是段式的了,而且段数不多,大概40段左右;只是需要外接一个智能传感器,配合3个按键,来切换显示 ...

自己买COB封没有KK级别,别人不会当一回事的。如果确定需要,Q18816851521。

网友B:
这种单片机是我们的特长,详细资料慢慢去看,4bit系类哦 http://www.tenx.com.tw/Default.aspx

网友:
价格没的说,质量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单片机是我们的特长,详细资料慢慢去看,4bit系类哦 http://www.tenx.com.tw/Default.aspx ...

4位如何编程,好像只能汇编吧?偶不会啊
再说我这里是有浮点量计算的还得显示LCD内容 还有按键中断。并且一旦开始时间也不会太长的。
所以还是考虑可以C编程的。l
量目前是几K 的量。

请大家多给推荐。

网友:
最讨厌便宜MCU,死亡无数脑细胞,这种钱坚决不赚

楼主:
为什么4位的,不能C 编程?

楼主:
希望更多的网友参与!

网友:
不支持C,仅能用汇编...
按照你的要求,显示那方面确实没没什么问题,“一个3V的纽扣供电,带个小LCD,少量的IO即可,2~3个按键。功能比较简单,就是显示温度等数据。”
量是小了点,如果有量的话,这边的FAE会全程支持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