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MA7660的IIC

楼主(2013-04-26):
做东西,需要用到MMA7660,以前写的IIC代码跟U盘一起丢掉了~~只好重写。
发现一个诡异的问题,起始位-->写器件地址,之后,MMA7660拉低了SDA,给出了应答信号。
但是,拉低SDA之后就一直不"放开"SDA,导致后面SDA输出高电平(3.3V)时,量引脚电压只有0.9V……,
东搞西搞的,发现,起始位-->写器件地址,之后,在SCL上继续输出10个时钟(↑-->↓),MMA7660才会放开SDA。
一直等待都没用,一定要10个时钟送过去,MMA7660才放开SDA……
不只有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PS: SDA、SCL,外部上拉和IO口内部上拉都试过了,结果是一样的。
从器件地址是从MMA7660FC的手册上得知的,(0x98 & R/W),写器件地址时,乱写其他的地址,MMA7660就不会给出响应信号(拉低SDA)。
说明,这家伙的确是给出了回响信号的,但是为什么要10个时钟以后才放开SDA呢?

附上代码--松翰上的汇编~~
IIC_StartBit:
        BSET        SDA_Data
        BSET        SCL
        CALL        Delay5US
        BCLR        SDA_Data
        CALL        Delay5US
        BCLR        SCL
        CALL        Delay5US
        RET

.data
        kkk        ds         1
.code
IIC_WrtByte:
        movm        IIC_TMP0, #IIC_BIT_NUM
IIC_WrtByte_0:
        RLCM        IIC_Data
        movb        SDA_Data, FC
        CALL        Delay5US
        BSET        SCL
        CALL        Delay5US
        BCLR        SCL
        CALL        Delay5US
        DECMS        IIC_TMP0
        JMP        IIC_WrtByte_0
        BCLR        SDA_Crl                // SDA置为输入,接收应答信号.
        CLR        IIC_TimeOutCnt        // 检查是否超时
@@:        _jge        IIC_TimeOutCnt, #2, IIC_TimeOut
        BTS0        SDA_Data        // 感知低电平
        JMP        @B
@@:        CALL        Delay5US
        CALL        Delay5US
        CALL        Delay5US
        CALL        Delay5US
        BSET        SCL
        CALL        Delay5US
        CALL        Delay5US
        CALL        Delay5US
        CALL        Delay5US
        BCLR        SCL
        incms        kkk
//        _jge        IIC_TimeOutCnt, #18, IIC_TimeOut
        BTS1        SDA_Data
        JMP        @B
        movm        IIC_Error, #IIC_NO_ERROR
IIC_WrtByte_END:
        BSET        SDA_Crl                // SDA置为输出
        CALL        Delay5US
        RET
IIC_TimeOut:
        movm        IIC_Error, #IIC_TIME_OUT
        JMP        IIC_WrtByte_END

网友:
你那边有全部的程序吗  能不能发我看看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