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传温度的同一程序51可以接收,12接收就出问题

楼主(2013-04-26):
NRF24L01传温度的同一接收程序51可以接收,12接收就出问题了,12只是上电或复位才接受数据.发送方都是用12的.     还有uchar RxBuf[6]={0};
char temp[6]={0};这两个存放接收道德数据的数组定义成uchar RxBuf[4]={0};char temp[4]={0};也可以传送六位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呢?谁能帮我看看啊

网友A:
12是个神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是个神马?

stc12系列单片机

网友B:
nrf2401 里面有个增强模式 配置下SPI 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采用增强模式 那么就是模拟SPI 12系列主频高 所以得检查下时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c12系列单片机

我去 你这简写的 这明显速度不一致啊 只还用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nrf2401 里面有个增强模式 配置下SPI 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采用增强模式 那么就是模拟SPI 12系列主频高 所以得 ...

谢谢,原来NRF24L01对延时也有严格的要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 你这简写的 这明显速度不一致啊 只还用问?

那我那个接收方数组定义的是4个元素,但是传输六个数据,接收方也让他接收六个数据,这样也可以哎,怎么回事呢?

网友:
休息休息

网友C:
同求楼主的问题,时序或者速率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呢 PS:楼主解决问题了么 想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楼主的问题,时序或者速率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呢 PS:楼主解决问题了么 想借鉴一下  ...

解决了,延时不是很精确,扩大十二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