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边电流检测的电路研究?

楼主(2013-04-26):
最近在研究高边电流检测电路,看了几种不同的方案,有直接用芯片的如INA138 INA168,但是出于价格因素,所以不得不考虑用运放自己搭建。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三个电路。

运放采用rail to rail 的MCP6001。前面两个电路是各个大公司的集成电路检测芯片的结构,第三种是我杜撰的,不知道为何不采用第三种结构呢,原理上也可以行得通的呀?

求教大神解释一下哈!感谢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MCP6001的输入失调电压是正负4.5mV,如果检流电阻两端的电压可以和4.5mV比拟的话,那么就不好办了,
解决方法一个是增大检流电阻的阻值,但是这会带来过大的压降,第二个是寻找失调电压小的rail to rail 放大器,这个会增加成本。

这里也有个网友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E6%A3%80%E6%B5%8B
不知道他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

网友A:
需要多少精度,精度要求不高的话,2个bjt,几个电阻就搞定了

网友B:
第一个图是不是有点问题,正反馈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是不是有点问题,正反馈了都

三极管已经反向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少精度,精度要求不高的话,2个bjt,几个电阻就搞定了

1%的精度就可以了,你所说的2个bjt的电路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C:
普通运放的话就要考虑输入的共模电压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运放的话就要考虑输入的共模电压的问题了

的确,所以选用rail to rail,或者选用输入可以到正电源电压的OPamp,但是好像没有发现。输入可以到地的到时不少LM358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的精度就可以了,你所说的2个bjt的电路是什么样子的呢

1%的精度肯定是达不到的。
我记错了,是3个bjt。下图中的MOS管换成PNP的bjt即可,偏置电流源用电阻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的精度肯定是达不到的。
我记错了,是3个bjt。下图中的MOS管换成PNP的bjt即可,偏置电流源用电阻替代: ...

这个电路实在是太高明了,利用了电流镜对称性,将多余的电流分流出来,如果下面的是一个理想的电流源的话,那么这个电流的精度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几种搭建的方法都,高边电压都不能超过运放的共模电压。不行。

8楼方法不错。

楼主:
为了摆脱8楼的电路对电流源的依赖,我将电路做了修改,如图

电流源可以直接用电阻来替代并不影响。
如果这个电路的增益足够的大,那么可以有很好的精度

网友A:
要更高的精度,这个电路就可以,只是有死锁的风险,最好加上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更高的精度,这个电路就可以,只是有死锁的风险,最好加上启动电路:

你的电流检测方面的书籍还是很丰富的啊,可否告知是哪本书。

网友:
你的电流检测方面的书籍还是很丰富的啊,可否告知是哪本书。

网友:
不用第三种是因为达到相同精度需要更多精密的电阻;
我自己懒得算了,楼主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D:
第三种
电阻的误差,在输出会产生相对较大误差。输出误差=同相端误差*放大倍数+反相端误差

如果使用了电流镜像,则可以通过在运放负电源脚接稳压二极管,实现更高电压的电流检测

这是我当时发的帖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207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种
电阻的误差,在输出会产生相对较大误差。输出误差=同相端误差*放大倍数+反相端误差

谢谢啊,你的资料很全面,值得参考。

我设想的是用锂电池来供电,所以运算放大器的电压在3.5V~4.2V之间,因此高边检流电路的运放只有低压的轨对轨才能用。

网友:
我这个帖子中的问题也解决了
其实没什么问题,只要是真轨到轨输入的运放,那个电路就能正常工作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E6%A3%80%E6%B5%8B

网友E:
楼主高端检流的我做过,用了一个IC,感觉挺好的。ZXCT1010,ZXCT1012,都很好用的额,不是非常精确,但对于一般的检流完全没问题。实际中也用过!价格也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高端检流的我做过,用了一个IC,感觉挺好的。ZXCT1010,ZXCT1012,都很好用的额,不是非常精确,但对于 ...

有一个电阻集成在里面,估计这就是不精确的原因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一个电阻集成在里面,估计这就是不精确的原因吧

这个IC输出的是电流,通过外接电阻转换为电压送到ADC,我用了,感觉还行,误差很小的了。你那个应用做什么高精度电流检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IC输出的是电流,通过外接电阻转换为电压送到ADC,我用了,感觉还行,误差很小的了。你那个应用做什 ...

精度不要,只要1%就行,ZXCT1010,ZXCT1012与楼主位的第一个图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F:
如果能用低边电流检测的话,不就简单多了

网友:
高边电流检测,好帖子啊

网友G:
1 楼的第二个图,把运放的输出端接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楼的第二个图,把运放的输出端接地啦!

请忽略十字交叉的那个点,不小心连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用低边电流检测的话,不就简单多了

低边电流方便是方便,但是造成系统不是一个地,这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网友H:
我最近也在做高边的电流检测。在大电流高边检测的时候,电流取样电阻会发热严重。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不要,只要1%就行,ZXCT1010,ZXCT1012与楼主位的第一个图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是的,但是这个ic集成的,应该更可靠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最近也在做高边的电流检测。在大电流高边检测的时候,电流取样电阻会发热严重。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不知道怎么办。

你们是多大电流呢,我这有一电路检流有100~200A,通常做法是并联多个高精检流电阻~可以看下AD8206这个IC,有介绍,配合这个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流检测方面的书籍还是很丰富的啊,可否告知是哪本书。

都开关电源芯片设计方面的论文里的一部分。书的话,模拟电路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精度不要,只要1%就行,ZXCT1010,ZXCT1012与楼主位的第一个图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那这个IC就基本可以达到要求,你可以申请一些样品试试!

网友:
mark   看大神分析

网友:
好贴,看高人讨论,收获颇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最近也在做高边的电流检测。在大电流高边检测的时候,电流取样电阻会发热严重。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不知 ...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要,将用多个电阻来均衡采样功耗,
比如原来用一个0.05 OHm的电阻采样,那么可以换成先并联再串联的方式,这样需要四个电阻,每个电阻上的热功耗就是原来的1/4。

网友I:
ZXCT1009  1%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这个IC就基本可以达到要求,你可以申请一些样品试试!

看了它们的datasheet,说说可以达到1%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ZXCT1009  1%的精度

这个芯片,批量多少钱?

网友(2013-07-30):
分立的精度确实很低啊,仿真都误差很大了

网友(2014-08-18):
电流检测芯片zxct1009应该不错

网友:
最近打算做电源,这一定要收藏!

网友:
谢谢啊,你的资料很全面,值得参考。

网友(2015-12-10):
mark, 需要认真的学习一下,这个了解还是不够多

网友:
不明白,楼主贴的前两图,放大倍数如何计算出来?

楼主(2016-03-21):
再补充两个图

网友:
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2018-10-03):
高边电流检测

网友:
这种分立器件搭出来的电路一致性怎么样呢?

网友(2018-12-16):
牛人在民间,学习了。电流镜检测电路。

网友(2019-07-24):
好电路 值得学习

网友(2020-03-28):
Mark,准备用ZXCT1010

网友(2020-07-02):
模电要认真学!

网友(2021-04-11):
高边电流采集电路

网友:
高边电流采集

网友:
两对电阻对地分压,就不挑运放了

网友:
现在应该有国产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