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500V的MOS,TO220封装引脚爬电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3-04-26):
比如说,要做DC800V输入的单管反激电源,用到1500V的MOS管,STP3N150(ST公司)。
现在的问题时,TO220封装,引脚爬电距离太近了,通常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呢?
1、可以把中间引脚向前弯后再上面注胶灌封,但问题是这么做太麻烦了,影响工时
2、板子上开缝,但TO220引脚间距一共就2.54mm,还能开到哪去。更何况板子爬电距离够了,可管子的引脚根部呢,不一样距离近吗?
当然,可以选择TO-3PF的加长爬电距离型号,板子再开2mm的缝,缝里面塞进绝缘纸板。但ST既然设计出来这个管子,肯定证明TO220封装是够的,起码在某些场合是够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场合可以用呢,怎么用呢?

网友A:
引脚做成品字形,开细缝,然后填胶

网友B:
汽车迈速表刻度还到20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做成品字形,开细缝,然后填胶

弯脚开缝都好说,关键是这种封装必须注胶吗?
假如必须注胶,那么多少V以下的TO220封装只需弯脚(或不弯脚),而无需注胶密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汽车迈速表刻度还到200呢。

+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

还好,这哥们没告诉我桑塔纳后面的2000是国际标准单位制L呢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灌胶是必须的.要不然受潮就会有炸鸡吃了.

网友:
也困惑这个问题很久了,就算做成品字形的引脚,PCB上面可以拉开距离了,但是TO220封装引出的地方间距还是不够,难道只能注胶灌封处理么?哪位大侠能够解释一下

网友D:
很多5脚的开关电源芯片也只是在输出引脚和信号引脚间开了槽,只要保证空气湿度达不到爬电的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脚和信号引脚间开了槽,只要保证空气湿度达不到爬电的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
焊线,套瓷管,引线到pcb。

网友E:
中间那根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5脚的开关电源芯片也只是在输出引脚和信号引脚间开了槽,只要保证空气湿度达不到爬电的条件就可以了 ...

5脚的开关电源芯片一般电压不高,通常是AC220V上用的吧?比如Top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那根套上

单套瓷管就行吗?不用弯脚开缝?假如仍然需要,那么套在弯脚上的瓷管,不是同样无法保证TO220封装引脚那个地方的爬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套瓷管就行吗?不用弯脚开缝?假如仍然需要,那么套在弯脚上的瓷管,不是同样无法保证TO220封装引脚那 ...

看来你主要考虑引脚根部那块的地方。。因为另一端可以弯角。
看来除了胶也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F:
开关电源 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 MOS管

上面的照片有吗?

网友:
楼上板子的走线很艺术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面的照片有吗?

上面就是MOS管啊 TO-220封装 带散热器  UC2844驱动  。典型BUCK电路

网友:
流畅的PCB走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就是MOS管啊 TO-220封装 带散热器  UC2844驱动  。典型BUCK电路

就是想看看点胶的面积和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