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电位器AD5260

楼主(2013-04-26):
纠结了好几天,程序硬是不通!还请哪位好心的高手帮我看看呀
头文件
#ifndef _AD5260_H_
#define _AD5260_H_

//M64管脚定义
#define AD5260_CS           5        //PF5
#define AD5260_SDI          3        //PF3
#define AD5260_CLK          4        //PF4
#define AD5260_SDO          6        //PF6

//宏定义
#define CS_L  PORTF&=~(1<<AD5260_CS)       //置CS为低电平,使能SPI接口,使能AD5260 SPI通讯
#define CS_H  PORTF|= (1<<AD5260_CS)       //置CS为高电平,关闭SPI接口,关断AD5260 SPI通讯

#define CLK_L PORTF&=~(1<<AD5260_CLK)    //SPI总线时钟线
#define CLK_H PORTF|=(1<<AD5260_CLK)
#define SDI_L PORTF&=~(1<<AD5260_SDI)    //SPI总线数据线
#define SDI_H PORTF|=(1<<AD5260_SDI)
//#define SDO_L PORTF&=~(1<<AD5260_SDO)    //SPI总线数据线
//#define SDO_H PORTF|=(1<<AD5260_SDO)

extern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a);

#endif

源文件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5260.h"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a)
{
  uchar i,data1;
  DDRF|=(1<<AD5260_CS)|(1<<AD5260_CLK)|(1<<AD5260_SDI);
  DDRF&=~(1<<AD5260_SDO);
  PORTF|= (1<<AD5260_SDO);
  data1=data;

  CS_H;

  delay_us(1);

  CS_L;

CLK_L;

for(i=0;i<8;i++)
{
    if(data1&0x80)
  {
   SDI_H;
  }
  else
  {
   SDI_L;
  }

  CLK_H;
  delay_us(1);
  CLK_L;
  data1=data1<<1;
  delay_us(1);
}

CS_H;
delay_us(1);

}

原理图

楼主:
根据时序图编的程,应该是没有错的,芯片都换了三四块了,输出端硬是没有变化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下单片机控制的这几根线是否控制的对,再看延时程序,刚开始调试可以延的长一些,等有反应后再减小延时程序

楼主:
谢谢热心朋友,问题解决了,程序没问题,是芯片的VL引脚要接VCC

网友:
楼主,这颗芯片可编程多少位的,价格多少

网友:
请问楼主,我也是按照你的电路图接的!VL也接VCC了   怎么W端还是没有信号呀!

网友:
我是用51写的驱动!

网友:
正打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