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队列满了怎么办

楼主(2013-04-26):
一个无限循环,过程中消息队列满了怎么办,(这个队列不要消除)

网友A:
如果处理消息的任务的平均周期比发送消息的任务的平均周期要大,那你无论定义多大的消息队列,都会满的。
解决办法:增加发送消息任务的平均周期,使它小于接收消息的任务的平均周期

网友B:
要不然一次性读取出来,要不然就覆盖住之前的消息。反正生产者大于消费者本身就一定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处理消息的任务的平均周期比发送消息的任务的平均周期要大,那你无论定义多大的消息队列,都会满的。

发是一直都在监听设备,不断发送的状态(这是需要的),接受也是一直监听发送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然一次性读取出来,要不然就覆盖住之前的消息。反正生产者大于消费者本身就一定会有问题。 ...

请问覆盖之前怎么弄(假设上限100个)

网友C:
如果来不急处理,说明设计有问题

网友D:
不可能满的,满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系统设计的不合理。在设计队列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峰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满的,满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系统设计的不合理。在设计队列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峰值问题。 ...

我用了一会就写不进去,然后清除列队,在打开就可以了,这什么情况,(奇怪的事,清楚之前,它会卡在msgsnd()这函数里,没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来不急处理,说明设计有问题

是不是,处理一个,就自动清除一个,如果处理周期小于发送周期,是不是就不会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处理一个,就自动清除一个,如果处理周期小于发送周期,是不是就不会满了 ...

是的,系统是自己处理的,消息队列就像一个fifo一样
用消息队列的原因是有时候消息发送的速度会快于处理的速度,为防止丢消息,增加队列,如果一直不能处理,队列满了就会丢消息了

网友:
不管输入事件是通过轮询任务检测到还是中断方式,事件都必须投放到队列中。如果RTOS提供了某种形式的队列,那就最好不过了。如果没有RTOS,则可以通过创建结构数组的环形缓冲区来充当队列。这里需要非常注意的一点是,在进行读取队列操作时候必须关闭中断,这可以避免在读取操作时候,中断服务函数向队列写数据,否则极易出现错误的结果。RTOS提供的队列通常已经提供了这种保护措施。

    一旦队列满了之后,大多数系统将会对随后产生的事件不作其它处理而只是简单的扔掉。使用者将很快认识到前面提到的这种情形是有限的。一般来说,事件产生速度是否超过了处理器的处理能力,用户都会直观的感受到这种反馈。如果确实绝对需要保证不遗漏掉任何事件,则队列的大小必须调整,以满足可能出现的最高的输入速度要求。在这样的一个系统中,如果队列满了,一般来说,它说明该系统是失败的。队列满了通常会导致系统复位或者是其它形式的错误处理程序的调用。

    不管是自己建立的环形队列还是RTOS提供的队列,这些队列的元素都是可以看作是结构体的基本字节流。这也意味着,由于RTOS队列是操作字节型数组而你想处理的是结构体,需要将队列元素类型转换为合适的结构体类型。当你作这种转换时候,要注意的是队列元素有足够的空间大小来容纳结构体类型数据。这可以通过sizeof运算符来保证。

    当RTOS是通过配置工具或者是配置文件进行配置时候,每次添加元素到队列中时候都需要检查大小。其它很常见的错误是,当改变了编译条件时候,忘了调整相应枚举的大小,或者是结构体位域对齐的问题。

网友:
把超时设为0,满了立即退出,丢弃该消息

网友:
简单的环形缓冲区就行了,搞懂了环形缓冲区的原理和那几个指针的作用,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