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 GPIO0端口0,4,5脚不受控制,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3-04-26):
刚学习LPC1114,写了一个for循环语句,出现了一个问题,GPIO0端口的0,4,5脚不能置1
现将代码贴上,请大家指出问题所在。谢谢!
//#include <LPC11xx.h>
#include "nxplpc11xx.h"
int main()
{
uint8 i;
    SysCLK_config();
SYSCON->SYSAHBCLKCTRL|=(1<<16);
SYSCON->SYSAHBCLKCTRL &=~(1<<11);
IOCON->PIO0_10&=~0X06;
IOCON->PIO0_11&=~0X06;
IOCON->RESET_PIO0_0 &=~0X06;
//IOCON->RESET_PIO0_0 &=0X06;
GPIO0->DIR|=0x0fff;
//IOCON->PIO0_10|=0XD1;
while(1)
  {
  /*GPIO0->DATA&=~(1<<10);
  delay_ms(500);
  GPIO0->DATA|=(1<<10);
  delay_ms(500); */
  for(i=0;i<12;i++)
   {
   GPIO0->DATA&=~(1<<i);
   delay_ms(500);
   }
     for(i=12;i>0;i--)
   {
   GPIO0->DATA|=(1<<i);
   delay_ms(500);
   }
  }
}

网友:
应该是这些IO口配置成其他功能了,而非gpio,比如P00默认的是reset

网友:
加个上啦电阻就ok了,IIC的那两个引脚是开漏的。

网友:
配置一下IO

网友:
楼上几位朋友已经回答了。 其实这些信息datasheet 和 user's manual 都有的,楼主大概是没仔细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