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RC不知道怎么看。谢谢大神了

楼主(2013-04-26):
PCB File : Documents\motor4.PCB
Date     : 26-Apr-2013
Time     : 20:47:52

Processing Rule : Hole Size Constraint (Min=1mil) (Max=100mil)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Via (173mil,832mil) TopLayer to BottomLayer  Actual Hole Size = 157.48mil
   Violation         Via (4393mil,832mil) TopLayer to BottomLayer  Actual Hole Size = 157.48mil
   Violation         Via (4393mil,3267mil) TopLayer to BottomLayer  Actual Hole Size = 157.48mil
   Violation         Via (173mil,3267mil) TopLayer to BottomLayer  Actual Hole Size = 157.48mil
Rule Violations :4

Processing Rule :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8mil)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Rule Violations :0

Processing Rule : Broken-Net Constraint ( (On the board ) )
   Violation         Net GND   is broken into 9 sub-nets. Routed To 83.67%
     Subnet : U705-9   Ca4-1    U705-11  U705-13  U705-15  U708-7   CP4-2    U7-15    J6-2     CR1-2
              D12-2    R17-1    J18-6    J18-12   R22-2    R15-1    Ca5-2    C33-2    R21-2    U8-4     C2-2
              J3-2     Q2-2     C1-2     U403-6   U403-3   C432-2   D431-1   U403-5   U1-35    CP3-2    U1-21
              C18-1    CT2-2    C431-2   CT1-2    C430-2   S2-2
     Subnet : R18-1
     Subnet : R16-1
     Subnet : R19-2
     Subnet : R20-2
     Subnet : CD1-2    CD2-1    U1-6     CR3-2
     Subnet : U1-47
     Subnet : CY1-2    CY2-2
     Subnet : CR2-2
   Violation         Net DOUTA2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50.00%
     Subnet : U705-12  D14-2
     Subnet : J7-2
   Violation         Net DOUTA3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50.00%
     Subnet : U705-14  D23-2
     Subnet : J7-3
Rule Violations :3

Processing Rule :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Allowed=Not Allowed)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Rule Violations :0

Processing Rule : Width Constraint (Min=7mil) (Max=50mil) (Prefered=30mil) (On the board )
Rule Violations :0

Violations Detected : 7
Time Elapsed        : 00:00:05

不知道哪个错了。。一点都看不懂,麻烦看的懂的帮我讲下   谢谢了!

网友:
Processing Rule : Hole Size Constraint (Min=1mil) (Max=100mil)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Via (173mil,832mil) TopLayer to BottomLayer  Actual Hole Size = 157.48mil
    Violation         Via (4393mil,832mil) TopLayer to BottomLayer  Actual Hole Size = 157.48mil
    Violation         Via (4393mil,3267mil) TopLayer to BottomLayer  Actual Hole Size = 157.48mil
    Violation         Via (173mil,3267mil) TopLayer to BottomLayer  Actual Hole Size = 157.48mil
Rule Violations :4

这几个可以忽略。孔大于100mil .

网友A:
Processing Rule : Broken-Net Constraint ( (On the board ) )
    Violation         Net GND   is broken into 9 sub-nets. Routed To 83.67%
      Subnet : U705-9   Ca4-1    U705-11  U705-13  U705-15  U708-7   CP4-2    U7-15    J6-2     CR1-2
              D12-2    R17-1    J18-6    J18-12   R22-2    R15-1    Ca5-2    C33-2    R21-2    U8-4     C2-2
               J3-2     Q2-2     C1-2     U403-6   U403-3   C432-2   D431-1   U403-5   U1-35    CP3-2    U1-21
              C18-1    CT2-2    C431-2   CT1-2    C430-2   S2-2
      Subnet : R18-1
     Subnet : R16-1
     Subnet : R19-2
     Subnet : R20-2
     Subnet : CD1-2    CD2-1    U1-6     CR3-2
     Subnet : U1-47
     Subnet : CY1-2    CY2-2
     Subnet : CR2-2
    Violation         Net DOUTA2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50.00%
      Subnet : U705-12  D14-2
     Subnet : J7-2
    Violation         Net DOUTA3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50.00%
      Subnet : U705-14  D23-2
     Subnet : J7-3
Rule Violations :3
这几个就致命了。

网友:
GND   、douta2 he douta3 没通。也就是说还有没连完的线。

网友B:
GND 一般可以通过敷铜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essing Rule : Broken-Net Constraint ( (On the board ) )
    Violation         Net GND   is broke ...

太感谢了。问下,您说的那几个致命的错误大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问下,您说的那几个致命的错误大概是什么意思?

GND   、douta2 he douta3 没通。也就是说还有没连完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GND 一般可以通过敷铜解决

谢谢大神!

网友A:
douta2和  douta3 各有两个分支,现在只走了一半的线。 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uta2和  douta3 各有两个分支,现在只走了一半的线。 50%

哦哦。谢谢!麻烦您再问下
Processing Rule : Width Constraint (Min=7mil) (Max=50mil) (Prefered=30mil) (On the board )
Rule Violations :0

Processing Rule :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Allowed=Not Allowed)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Rule Violations :0
这两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麻烦您再问下
Processing Rule : Width Constraint (Min=7mil) (Max=50mil) (Prefered=30m ...

这两个OK,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OK, 没有问题

嗯嗯   谢谢您了 我的问题解决了  要是没有您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C:
楼主你是学俄语的?说得很清楚啊,比如

Processing Rule : Hole Size Constraint (Min=1mil) (Max=100mil) (On the board )
处理规则: 孔尺寸限制,最小1mil,最大100mil

   Violation         Via (173mil,832mil) TopLayer to BottomLayer  Actual Hole Size = 157.48mil
  违反(的地方) 过孔(这里应该是位置坐标)      顶层到底层,实际孔尺寸 = 157.48m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学俄语的?说得很清楚啊,比如

Processing Rule : Hole Size Constraint (Min=1mil) (Max=100mil) ...

我是新手,太多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新人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