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水泥电阻是5瓦还是10瓦?

楼主(2013-04-26):
请问一下BGR 后面的10和5分别代表什么,那个代表瓦?

网友:
5.1欧姆?

网友:
先测电阻,然后通电流,看发热情况

网友:
BGR是 水泥卷线电阻。  10 ,是10W的意思。
5.1是阻值。
J是精度。  5%
KOA是厂家,日货。
844。。。批号?

楼主:
o ,主要是烧掉了,所以没法测试阻值,我以为是1欧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