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241音量电位器阻值输出不正确,急呀!谢谢大家啦先

楼主(2013-04-26):
如题,另外用逻辑分析仪分析,地址怎么会是0X28呢,我能确定肯定是0X50,感觉时序没有问题,但电位器输出不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用过的吗,谢谢了!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50);
  while(I2C_Read_Ack());
  I2C_SendByte(0xA0);
  while(I2C_Read_Ack());
  I2C_SendByte(1);
  I2C_Stop();

楼主:
看来很少人用这东西啊!

楼主:
现在程序能调节,里边的电位器是10K的,一共64级,但是调节到最小却不是156,而是1点几K,线性度差的1B呀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地线没焊!

网友(2013-08-29):
我 已经搞定了  我的电位器走到最端点的时候 中点到端点有50-60欧姆的阻值    还可以

网友(2014-12-13):
U8 I2C_Read_WCR(U8 slave_addr,U8 cmd)
{
        U8 tmp;

        I2Cstart();
        IIC_Send_Byte(slave_addr);
        while(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cmd);
        while(IIC_Wait_Ack());
        tmp = IIC_Read_Byte(1);
        I2CStop();
        return tmp;
}

void I2C_Write_WCR(U8 slave_addr,U8 cmd,U8 dat)
{
        I2Cstart();
        IIC_Send_Byte(slave_addr);
        while(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cmd);
        while(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
        while(IIC_Wait_Ack());
        I2CStop();
}

最近有用到x9241,但WCR 死活读不出来呀!读写程序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