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数据传送问题

楼主(2013-04-26):
mpu6050里面        Single_WriteI2C(GYRO_CONFIG, 0x18);
        Single_WriteI2C(ACCEL_CONFIG, 0x01);这两行是存放x,y,z各自的加速度和角速度的吗?如果是的话,怎么通过串口把这些十进制的数据传送到其他单片机?

网友A:
这是往mpu6050里写吧?
你往其他单片机里传数据用你的单片机通过串口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往mpu6050里写吧?
你往其他单片机里传数据用你的单片机通过串口传啊。 ...

四元素法有stc89c52的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