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L校准有问题

楼主(2013-04-26):
各位,麻烦帮我看看为什么进行磁阻传感器的校准不行啊,校准出来的数据不稳定,我平行地放在桌面上,角度还是不断地在乱变,变化范围很大,不过当我旋转180度之后,角度显示就稳定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恳请帮忙啊!!
void main()
{
  delay(200);                           //上电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CD_clear();
  while(1)                         //循环
  {
         keyscan();
         if(jiaozhun==0)
         {
                Init_HMC5883();                         //初始化HMC5883L
                                 HMC5883_Multiple_Read(MagAdd,MagREG_Add,&Magscal);   //采集数据,计算校准后的三轴值
                if(jiaozhun2==1)
                          CalcScale();                       //算出校准后的Xscal、Yscal、Zscal值
                angle= atan2((double)Magscal.y,(double)Magscal.x) * (180 / 3.14159265) + 180; // angle in degrees
                  diplay_yuan();        //显示航向角中文和画圆
             RefreshScreen();                        //显示scop[]数组里边的内容
                 ClearnGraph();
         }
         if(jiaozhun==1)
         {
            RegulateXY();
         }
         if(jiaozhun==2)
         {
            regulateZ();
         }
         if(jiaozhun==3)
         {
                jiaozhun=0;
                jiaozhun2=1;
                CalcOffsetSen();       //计算偏移量offset和灵敏度sen
         }
  }
}

idata MagnetData  MagMax = {-0x7FFF, -0x7FFF, -0x7FFF};//最大值设成int最小值
idata MagnetData  MagMin = {0x7FFF, 0x7FFF, 0x7FFF};        //最小值设成int最大值
//计算偏移量offset和灵敏度sen
void CalcOffsetSen(void)
{
                Magoffset.x=-(MagMin.x+MagMax.x)/2;        //用这个代替CalcOffsetScale(&MagMax,&MagMin);
            Magsen.x=1;

                Magoffset.y=-(MagMin.y+MagMax.y)/2;
                Magsen.y=(MagMax.y-MagMin.y)/(MagMax.x-MagMin.x);

                Magoffset.z=-(MagMin.z+MagMax.z)/2;
           Magsen.z= (MagMax.z-MagMin.z)/(MagMax.x-MagMin.x);
}

//得到校准后的Xscal、Yscal、Zscal值
void CalcScale(void)
{
        Magscal.x=((long)(Magscal.x+Magoffset.x)* (long)Magsen.x);//方法4,不要右移12
        Magscal.y=((long)(Magscal.y+Magoffset.y)* (long)Magsen.y);
        Magscal.z=((long)(Magscal.z+Magoffset.z)* (long)Magsen.z);

}
//获取磁阻水平时XY轴的最大、最小值,从而计算校准后X、Y、Z值
void RegulateXY(void)
{
        MagnetData xdata Magtmp;

        diplay_intstr(0,39,MagMax.y);
        diplay_intstr(0,31,MagMax.x);
        diplay_intstr(0,23,MagMin.y);
        diplay_intstr(0,15,MagMin.x);

        Draw_english_string(0,7,"regulate XY");
        RefreshScreen();                                    //显示scop[]数组里边的内容
         ClearnGraph();

        HMC5883_SetMeasure();

         if(s2==0)
         {
                delay(10);
                if(s2==0)
                {
                        jiaozhun=2;
                        while(!s2);
                }
         }
    HMC5883_Multiple_Read(MagAdd,MagREG_Add,&Magtmp);
        if(Magtmp.x > MagMax.x)
        {
            MagMax.x = Magtmp.x;
        }
        else if(Magtmp.x < MagMin.x)
        {
            MagMin.x = Magtmp.x;
        }

        if(Magtmp.y > MagMax.y)
        {
            MagMax.y = Magtmp.y;
        }
        else if(Magtmp.y < MagMin.y)
        {
            MagMin.y = Magtmp.y;
        }
}

void regulateZ(void)
{
         MagnetData xdata Magtmp;

        diplay_intstr(0,23,MagMax.z);
        diplay_intstr(0,15,MagMin.z);
        Draw_english_string(0,7,"regulate z");
        RefreshScreen();                                    //显示内容
         ClearnGraph();

    HMC5883_SetMeasure();
         if(s2==0)
         {
                delay(10);
                if(s2==0)
                {
                        jiaozhun=3;
                        while(!s2);
                }
         }
        HMC5883_Multiple_Read(MagAdd,MagREG_Add,&Magtmp);
        if(Magtmp.z > MagMax.z)
        {
            MagMax.z = Magtmp.z;
        }
        else if(Magtmp.z < MagMin.z)
        {
            MagMin.z = Magtmp.z;
        }
}

网友(2013-08-04):
楼主,为什么我的5883L读出来的数据变化范围很小,只有一百多啊

网友A:
楼主,您的公司错了!我用的是这个方法,测出来了,挺准的角度!!!
1、        数据读取
               X_HMC =(IOBuf[16] << 8) + IOBuf[17];
               Z_HMC =(IOBuf[18] << 8) + IOBuf[19];
               Y_HMC =(IOBuf[20] << 8) + IOBuf[21];
          2、 水平校准:把椭圆修到正圆,一、修偏心,二、修半径。
                a)、选定中心点,以固定半径R水平旋转,找出x和y的最大最小值x_max、x_min、y_max 、y_min。
                b)、于是,x的偏移: Xoffset = (x_max + x_min) / 2;
                c)、x的比例取:x_gain=1
                d)、y的偏移:Yoffset = (y_max + y_min) / 2;
                e)、y的比例:y_gain= (x_max - x_min) / (y_max - y_min);

              X_HMC = Xgain *(X_HMC -Xoffset);
              Y_HMC = Ygain * (Y_HMC -Yoffset);

          3、空间校准:把椭球修到正球
                a)、空间旋转芯片,找出x yz的最大最小值xmax、xmin、ymax 、ymin、zmax 、zmin。
                b)、于是,x的偏移: Xoffset = (xmax + xmin) / 2;
                c)、x的比例取:x_gain=1
                d)、y的偏移:Yoffset = (ymax + ymin) / 2;
                e)、y的比例:y_gain= (xmax - xmin) / (y_max -y_min);
                f)、 z的偏移:Zoffset = (zmax + zmin) / 2;
                g)、z的比例:z_gain= (xmax - xmin) / (z_max -z_min);

               X_HMC = HMC_Xgain *(X_HMC - HMC_Xoffset);
               Y_HMC = HMC_Ygain * (Y_HMC - HMC_Yoffset);
               Z_HMC = HMC_Zgain * (Z_HMC- HMC_Zoffset);

网友:
3楼正解,学习了

网友(2013-10-05):
我也用3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2013-11-07):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的公司错了!我用的是这个方法,测出来了,挺准的角度!!!
1、        数据读取

这个算法是针对一个芯片还是HMC5883说有芯片通用。。。。。

网友(2014-04-04):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的公司错了!我用的是这个方法,测出来了,挺准的角度!!!
1、        数据读取

请问一下对于倾斜的椭圆还能不能这么用啊?

网友:
这东西不好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的公司错了!我用的是这个方法,测出来了,挺准的角度!!!
1、        数据读取

mark。磁指南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的公司错了!我用的是这个方法,测出来了,挺准的角度!!!
1、        数据读取

1.空间旋转芯片怎么个旋转法??
2.Xmin、Ymin、Zmin最小值是指绝对值的最小值?还是指真实值的最小值(负数)?

网友(2015-04-20):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的公司错了!我用的是这个方法,测出来了,挺准的角度!!!
1、        数据读取

同问空间旋转怎么旋转?麻烦解答下哈,thanks

网友(2015-07-12):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的公司错了!我用的是这个方法,测出来了,挺准的角度!!!
1、        数据读取

请问有没有现成的代码分享一下

网友(2015-08-28):
请教一下,我读出来角度进行以下实验(水平放置):
1.找到0度的位置;
2.水平旋转180度,圆心可能会偏离;
3.此刻的角度并不是180度,而是150度左右;
4.从0度匀速旋转,角度在50-220度的时候变化均匀,220-360-50度时变化不均匀,问题很大、、、

网友(2019-03-08):
请问楼主,这个传感器的数值受温度影响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