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降压型直流电源不能用于大功率场合的原因???

楼主(2013-04-27):
哪位牛人能说说电容降压型直流电源不能用于大功率场合原因有哪些呀??

网友:
电流大,意味着电容要很大

网友A:
电容降压关键元件是电容,电容能过大电流吗?220V时1uf才几十MA
这个问题就像小车为什么不能载大车所能载得了又重又大的东西

网友B:
用时如果火、零线接反,麻手麻脚,电死人咂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容降压关键元件是电容,电容能过大电流吗?220V时1uf才几十MA
这个问题就像小车为什么不能载大车所能载得 ...

其实主要问题倒不在电流,而在效率和输出电压。典型的阻容降压型电路开路输出电压高达200V以上,而且必须得有负载才能正常工作,且输出电压跟负载有极大关系,负载一开路,保证烧上级稳压(你的稳压块能输入300V?)。

网友D:
LZ可以设计一个大功率应用给大牛们看啥!!你自己设计一款试试看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楼主说的大功率 到底是多大功率   牵扯到效率问题和成本问题  大功率的 还不如用个开关电源稳定,性能价格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时如果火、零线接反,麻手麻脚,电死人咂办?

这个不能用在大功率场合有啥关系?电容电容降压虽然不安全,但是并不代表它不可靠啊,电路只要封装好,人接触不到就行了,很多高压电力装置岂不是更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可以设计一个大功率应用给大牛们看啥!!你自己设计一款试试看就知道结果了! ...

你要是知道哪些非常重要的限制限制因素就说出来分享啊

网友:
个人感觉,小功率阻容降压也挺可靠的,只要元件质量过关就行。因为家中有一款遥控插座,还是1997年买的,到现还还使用的好好的。里面的电路电源部分就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主要问题倒不在电流,而在效率和输出电压。典型的阻容降压型电路开路输出电压高达200V以上,而且必须 ...

基础知识了,电流*电压=功率,电压220V定了的话,电流就是关键了,你是没有用过电容降压在空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要是知道哪些非常重要的限制限制因素就说出来分享啊

所谓的”大功率“的状况。你找一点阻容降压电路图,计算一下各元件需要的参数值。http://baike.baidu.com/view/2184035.ht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用在大功率场合有啥关系?电容电容降压虽然不安全,但是并不代表它不可靠啊,电路只要封装好,人 ...

如果您要认真讨论,就要考虑电容降压是个接近恒流源的特性,在负载电流变化稍大的场合,效率就会降得很低。大电流低电压情况时,成本比变压器方案还高。一般而言,电容降压力适合于驱动LED灯这种要求恒流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的”大功率“的状况。你找一点阻容降压电路图,计算一下各元件需要的参数值。http://baike.baidu.com ...

我知道,220V时,1uf的电容进行半波整流,最大只能提供34.5mA的电流,它能提供的最大功率也就是在负载输出电压为110V时,这时1uf的电容提供的电流只有17mA,最大功率就是1.8W,实际上可能还没有这么多,所以说这是电容降压不能用在大功率场合的原因之一,我想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原因??什么不安全,人会触电啊,负载开路啊,这和它不能用在大功率场合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您要认真讨论,就要考虑电容降压是个接近恒流源的特性,在负载电流变化稍大的场合,效率就会降得很低 ...

其实吧,我觉得与其说电容降压具有恒流源特性,倒还不如把它看成电阻串联降压,只不过分压的是一个电容,不像电阻分压,会消耗能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用在大功率场合有啥关系?电容电容降压虽然不安全,但是并不代表它不可靠啊,电路只要封装好,人 ...

这话有理,即便不是阻容降压的电源也照样电死人,把PCB封在外壳里就可以拉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吧,我觉得与其说电容降压具有恒流源特性,倒还不如把它看成电阻串联降压,只不过分压的是一个电容, ...

其实阻容降压电路和电阻串联降压本质上是一个道理,如果拿一个3185欧的降压电阻和一个几十欧的负载串联,那么这个降压电阻一样可以提供69mA的电流,一样具有一点恒流源的特性,只不过电容和电阻不同的是它只是吞吐能量,不会消耗能量。
一问到阻容降压,就有很多人会搬出阻容降压的计算公式,什么1uf能提供69mA的电流等等,也不去想想这些计算公式都是建立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上,就是负载的阻抗要远远小降压电容的阻抗,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些计算公式都不会成立。
有时候觉得很悲哀,现在很多人都只会记一些所谓的计算公式,别人一问到问题,刚好自己又知道这个计算公式,就会很得瑟的把公式搬出来,好像自己很了不起的样子,我并不是针对什么人,只是针对现在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试问,有多少人仔细想过问题的本质?哪怕是这个最简单不过电容降压的本质??记住了一些计算公式就以为自己掌握了全部,可笑,可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础知识了,电流*电压=功率,电压220V定了的话,电流就是关键了,你是没有用过电容降压在空想 ...

J8毛,我怎么可能没用过!阻容降压的最大缺点就是负载开路时输出电压太高,电流可以用大电容获得。

楼主:
所以说这样的人最可悲了,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还自认为自己很牛,认为别人都是傻子,殊不知自己才是那个傻子。
学习还是要虚心一点,别把自己看得太高,就想水一样,水位低的低得地方才能聚集更多的水